请教:布一些具有T型连接点的高速板时有什么技巧没有?

楼主(2017-07-27):
如图,我在学于博士的Cadence视频,提供了一个实例,使用了一片SDRAM和FLASH,共用数据线和地址线,并设置了一个规则:从T型连接点到两个器件的线长满足2000~3000mil的范围。

实例文件使用4层板,2个信号层,已经做好了网表导入和器件布局。我就尝试自己动手来布,下班后练习了几个晚上,调整线长满足2000~3000mil约束时非常痛苦,需要用蛇形线加长的还好,空间挪一挪就可以,但是需要缩短的走线就难受了,调一根线要动一大片。

我就想请教一下,在给这种T型连接的IC布线时,有什么技巧能够比较舒服、不需过多思考地完成布线?

我所想要的技巧,举个例子,类似于2层板的一个经典的技巧:一层走竖线,一层走横线。遵循这个技巧,板子就很容易布通。不知道布高速板有没有类似的技巧?

上图是我尝试的布线,只布了一部分地址线,T型连接点到右边IC的线太长,调了好久,估计还是得重新来。
下图时教程的示范布线。

网友A:
下图这布线好漂亮。

总是觉得别人画的板子,比自己漂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这布线好漂亮。

是啊,我也有这种感觉,总之自己布出来就是丑。

网友B:
T型线的准则是什么?上面横臂两段尽量等长?

网友C:
基本原则。是大概一面走水平一面走垂直。这样容易通。现调整线长吧。反正我没布过这么密密麻麻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T型线的准则是什么?上面横臂两段尽量等长?

教程中的约束就是这样的,但是要求还算是宽松,两臂分别在2000~3000mil这个范围就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原则。是大概一面走水平一面走垂直。这样容易通。现调整线长吧。反正我没布过这么密密麻麻的线。。 ...

是啊,双面板我也是一面水平一面垂直,那些走通就行。像这个板子,还要等长,就占空间。经验少,难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程中的约束就是这样的,但是要求还算是宽松,两臂分别在2000~3000mil这个范围就合格。 ...

大尺寸的板子(路由器之类)的还可以考虑。之前项目中实施过,但也没有个标准,实际通信时长期跑总有丢包,但没搞懂是固件还是布线的错。
而小尺寸的板子,我估计只能因陋就简,走通信号就可以了;因为距离短,信号完整性冗错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