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直流6V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2017-07-27):
看到很多直流微型电机驱动电路,我研究了一下,大概电路图如下所示:

图中电机选择RS390-6V,供电VCC选择5V,Motor_CRL为电机的控制信号,Motor_CHK为电机检测信号,想问一下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电路,她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简单啊!moto_chk就是根据电流检测电机是否工作

网友A:
Motor_CRL输入的是PWM信号,用于调速
Motor_CHK 为电流采样电路,检测电机的电流,实现电流反馈、堵转判断等
该电路只适合驱动一个方向旋转的直流有刷电机,不支持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tor_CRL输入的是PWM信号,用于调速
Motor_CHK 为电流采样电路,检测电机的电流,实现电流反馈、堵转判断 ...

谢谢。此电路电机只能单向转动,不能实现双向的。还有个问题麻烦解答一下,如何检测电机电流,这个电路只能检测电压,用ADC采样,不是道用什么方式来采样电流,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
谢谢。此电路电机只能单向转动,不能实现双向的。还有个问题麻烦解答一下,如何检测电机电流,这个电路只能检测电压,用ADC采样,不是道用什么方式来采样电流,实在不好意思!!

Motor_CHK不就是检测电流嘛;当Motor_CRL=1时,MOS通,电机ON,假如电机额定功率为5W,不考虑MOS内阻及取样电阻下电流I=5W/5V=1A,Motor_CHK上产生电压U=1A*0.005ohm=0.005V;假如你AD为12位,AD基准为5V,那么采到AD值大约在4个AD值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此电路电机只能单向转动,不能实现双向的。还有个问题麻烦解答一下,如何检测电机电流,这个电路只 ...

建议先了解下电压 电流的关系和计算方法,很基础的概念要知道
R3 R4是电流采样电阻,有电流流过就会产生压降,通过单片机的AD采集该点的电压,电压知道了,采样电阻的阻值也知道了,电流=电压/电阻,很容易就算出来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先试一下!

网友:
Q1 DS导通方向画反了吧?

网友:
感觉楼主还是先补一下基础知识吧,要不然一直会有很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