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OC中Id, Idref, Vd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7-07-27):
接触FOC不久,从ST的FOC库开始学习的,现在在自己画的板子上编写调试程序,想请教一下将Id, Idref输入到PI控制器得到的Vd,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假如设定Iqref为一个非0值,Idref = 0, 得到的Vq肯定是一个与0相差较大的数值,那么 Vd 是一个接近0的值吗?
按照上述设定,在自己的程序上仿真时发现Vq, Vd都是与0相差较大的数值,
但用ST官方出的电机控制板配合FOC 4.3库仿真,Vq是一个与0相差较大的数值,Vd是一个接近0的数值。

各位大侠有知道的帮忙答疑解惑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Vq和Vd的值的大小跟是不是0没有必然的联系,只与你的期望和反馈根据PID调节的后果有关系,比如说当你的Iq期望是1000,而这个时候你的Iq反馈是500,那Vq就会一直加直到积分饱和成为正的最大值,如果你的Iq反馈是1500,那Vq就会一直减直到积分饱和成为负的最小值,实际运行过程中很少出现上述两种极端,一般都是Vq一动,反馈的Iq就会朝期望变过去,再反过来继续调节Vq,不断这样调节直到稳定。同理,当你设置Id=0时,Vq是正是负又或者是0,跟你的反馈有很大关系,反馈又跟电机的实际运行情况有关系,是轻载还是重载等等。并且电机是一个强耦合的结构,并不是说期望Id=0就只会影响Vd的值,Vq和Vd都是需要同时调节的。不知道我这样回答是否解决了你的问题!

网友:
Vd Vq 电压等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Vq和Vd的值的大小跟是不是0没有必然的联系,只与你的期望和反馈根据PID调节的后果有关系,比如说当你的Iq期 ...

感谢你的耐心解答!

如果因为电机本身的原因导致电机转速始终无法到达设定速度,此时由于误差的存在,就会导致在PI调节计算的Vq, Vd一直在增大,
此时应该如何对Vq, Vd进行限制呢?

如果对Vq, Vd进行一定的限制后,假设Vq到达了限制值并且进行了限制,但Vd未到达限制值,也就是说Vq是限制后的值,Vd是PI调节的输出值,
那么此时是否会造成反Park变换得到 Valpha, Vbeta 出现错误,从而导致SVPWM中扇区和占空比计算结果出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耐心解答!

如果因为电机本身的原因导致电机转速始终无法到达设定速度,此时由于误差的存在,就 ...

听你提的这些问题感觉你的思路有点乱。在双闭环调节系统中,首先是先调节内环,然后是调节外环。速度——电流双闭环系统中,只有把电流环调稳定了你再调速度环才更容易达到目标,如果你的速度环调节达不到设定速度,那说明要么是速度环出了问题,要么在电流环就出现了问题,先一步步排查吧!在有反馈的系统中调试的思路是先开环,观测各项指标的极性是否弄反了,弄反了的话怎么调都是调不好的,摸出规律以后再将反馈引入形成闭环结构。为避免闭环中各项参数过大导致炸机,在开始的时候可以把Vq,Vd的上限值设置的非常小,然后再一点点的加大,后面的公式都是固定的,你的Vq,Vd是什么样的情况就会有什么样的PWM波,而这种情况会在闭环结构中会及时反馈到PID调节器中,所以后面只要你的公式没写错,完全可以不用管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只需要把精力放在PID调节器这一个环节,看看反馈的信息是否正常,极性是否正常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你提的这些问题感觉你的思路有点乱。在双闭环调节系统中,首先是先调节内环,然后是调节外环。速度—— ...

我现在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假设电机额定转速是500转,
当我设定转速在500转以内时,电机最终速度可以响应到设定转速;
假设我设定转速等于600转,在无弱磁的情况下电机最终只能到500转,此时误差为100转,由于误差的存在,速度环会调节Iq基准,
电流环进而会调节Vq,在Vq到达限制值之前电机都是以500转在运动,但是一旦Vq到达限制值,电机运动就会出错(异响,抖动,无法正常转动),此时我应该如何
对Vq, Vd进行调整来防止电机出错呢?

网友:
us 不可超过 udc 中间有系数关系,你测试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