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一下这段问题verilong HDL语言应怎么改

楼主(2017-07-27):
/* 请看一下这段问题verilong HDL语言应怎么改
提示                    hhh  <=  0;
                            hhh  <= hhh   +   cin;
这两行object "hhh" on left-hand side of assignment must have a variable data type
刚开始学verilong HDL语言,还没开窍,请指导
附加问一下,计数器清零应怎么办?我的程序行吗?
*/
module CPLD(cs1,in,out,ck_out,load,hhh,cin);
    input in;
    output out,ck_out,cs1;                                                                                              assign out    =!in;
         output[9:0] hhh;  //
         input       load,cin;

         assign ck_out = in;
         assign cs1    = in;
             always @(posedge in)
                    begin
                           if(load)
                                    hhh  <=  0;
                           else
                                    hhh  <= hhh   +   cin;
                         end
endmodule

网友:
楼上说的对,output[9:0] hhh;这句下面再加一句reg[9:0] hhh;

你这个计数器,累加到最大后,会清零的

楼主:
如果我要1000个脉冲清零,用if(hhh=1000)load=1,需要reg Ioad,我理解load成为寄存器型数据,我想把它设置为普通的门型数据,应怎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