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SPIFFS 0.3.7 的 一些疑问。

楼主(2017-07-27):
里面新加了一些东西,不知道意思:using File System Magic是什么意思?还有 filehandle offset是什么作用?

// test using filesystem magic
#ifndef SPIFFS_USE_MAGIC
#define SPIFFS_USE_MAGIC    0
#endif
// test using filesystem magic length
#ifndef SPIFFS_USE_MAGIC_LENGTH
#define SPIFFS_USE_MAGIC_LENGTH   0
#endif
// test using extra param in callback
#ifndef SPIFFS_HAL_CALLBACK_EXTRA
#define SPIFFS_HAL_CALLBACK_EXTRA       0
#endif
// test using filehandle offset
#ifndef SPIFFS_FILEHDL_OFFSET
#define SPIFFS_FILEHDL_OFFSET           0
// use this offset
#define TEST_SPIFFS_FILEHDL_OFFSET      0x1000
#endif

#ifdef NO_TEST
#define SPIFFS_LOCK(fs)
#define SPIFFS_UNLOCK(fs)
#else
struct spiffs_t;
extern void SPIFFSLock(struct spiffs_t *fs);
extern void SPIFFSUnlock(struct spiffs_t *fs);
#define SPIFFS_LOCK(fs)   SPIFFSLock(fs)
#define SPIFFS_UNLOCK(fs) SPIFFSUnlock(fs)
#endif

楼主:
为什么我 EraseBulk()了,还能Mount成功?
那我格式化是应该用EraseBulk() 还是 SPIFFS_format()啊?

网友A:
SPIFFS_USE_MAGIC

Enable this if you want to be able to recognize that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on the SPI flash is indeed a spiffs file system at mount. See a discussion of this here. Otherwise, you're a bold person and assumes everything is ok without even looking at the flash at mount point.

SPIFFS_FILEHDL_OFFSET

Enable this if you want the spiffs filehandles to be offseted for a specific spiffs instance. Useful when running multiple spiffs instances in order to recognize to what spiffs instance a filehandle belongs.

SPIFFS 的文档说明做的非常详细,甚至有各种配置下的性能开销,建议楼主花点时间去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FFS_USE_MAGIC

Enable this if you want to be able to recognize that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on t ...

谢谢,已经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FFS_USE_MAGIC

Enable this if you want to be able to recognize that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on t ...

大侠,为什么我人配置,用4MB的Flash,只能写入约2MB的内容啊?

// Enable if only one spiffs instance with constant configuration will exist
// on the target. This will reduce calculations, flash and memory accesses.
// Parts of configuration must be defined below instead of at time of mount.
#ifndef SPIFFS_SINGLETON
#define SPIFFS_SINGLETON 1
#endif

#if SPIFFS_SINGLETON
// Instead of giving parameters in config struct, singleton build must
// give parameters in defines below.
#ifndef SPIFFS_CFG_PHYS_SZ
#define SPIFFS_CFG_PHYS_SZ(ignore)        (1024*1024*4)
#endif
#ifndef SPIFFS_CFG_PHYS_ERASE_SZ
#define SPIFFS_CFG_PHYS_ERASE_SZ(ignore)  (65536)
#endif
#ifndef SPIFFS_CFG_PHYS_ADDR
#define SPIFFS_CFG_PHYS_ADDR(ignore)      (0)
#endif
#ifndef SPIFFS_CFG_LOG_PAGE_SZ
#define SPIFFS_CFG_LOG_PAGE_SZ(ignore)    (256)
#endif
#ifndef SPIFFS_CFG_LOG_BLOCK_SZ
#define SPIFFS_CFG_LOG_BLOCK_SZ(ignore)   (65536)
#endif
#endif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为什么我人配置,用4MB的Flash,只能写入约2MB的内容啊?

// Enable if only one spiffs instance ...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只在2MB的Flash上用过spiffs,具体能写入多少也没测过。。。

网友B(2017-11-10):
我用2MB的Flash,只能写入不到1MB的内容,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2MB的Flash,只能写入不到1MB的内容,奇怪!

它是这个特性,我也是因此放弃了它,现在自己写了一个ROMFS,自己写了工具打包成ROM文件,然后自己写了一套 FS函数。

网友:
可能是为了掉电保护文件系统完整性的原因

网友(2018-01-07):
这个完整资料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它是这个特性,我也是因此放弃了它,现在自己写了一个ROMFS,自己写了工具打包成ROM文件,然后自己写了一 ...

已经放弃了spiffs?yaffs 或者littlefs用过没有?

楼主(2018-03-30):
引用 网友C:
已经放弃了spiffs?yaffs 或者littlefs用过没有?

没有,现在自己写的一个简单的,很稳定

网友(2019-07-24):
引用 楼主:
没有,现在自己写的一个简单的,很稳定

你的简单稳定版本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