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52VBT6 低功耗计数

楼主(2017-07-27):
莫元有限,只有6个全部奉上。请大侠帮忙解决一个问题。

功能要求:实现一个频率测量的功能。
1、用定时器TIM4作为外部频率信号计数器(PE0脚,TIM4_ETR,使用外部时钟模式2可实现定时器外部脉冲计数自动累加)。
2、PA0脚(也可以是其他引脚)作为外部唤醒脚。
3、当PA0有一个唤醒中断信号时,单片机恢复正常工作,并将单片机睡眠期间内的脉冲数进行处理,如果脉冲数多于10个则输出(PC0=1,PC1=0),脉冲数多于20个则输出(PC0=0,PC1=1),少于10个脉冲输出(PC0=0,PC1=0)。然后重新进入睡眠状态。
4、使用stm32L的库(不要STM32CubeMX生成哦),单片机采用STM32L152VBT6 (LQFP100)。
5、要求功耗控制在5uA@3V。

折腾了2天还是没有解决,期待大侠搭救,感谢~~~

网友A:
你列出5项要求,要求帮忙解决一个问题,是哪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问题都不说清楚,谁会鸟你。

网友:
你这是要一个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列出5项要求,要求帮忙解决一个问题,是哪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问题都不说清楚,谁会鸟你。 ...

我应该说是5个问题。不够严谨。

网友B:
这已经是一个程序了。
另外问下:单片机休眠状态下定时器能计数吗?

网友:
TIM4工作时功耗有这么低吗?我觉得你直接对用中断累加脉冲,配合内部rtc得到时间。脉冲累加后马上睡觉,这样功耗可能更低。你现在功耗做到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已经是一个程序了。
另外问下:单片机休眠状态下定时器能计数吗?

定时器时钟开启的话是可以计数的。

网友:
看来STM32CubeMX很不受待见啊。

网友:
去看马老师频率测量的帖子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定时器时钟开启的话是可以计数的。

定时器时钟一旦开启的话,功耗大于5uA了

网友B:
这个应该用不着timer吧,计数那儿也中断唤醒应该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用不着timer吧,计数那儿也中断唤醒应该会好一些。

不用timer的话外部型号频率越高唤醒的频率也就越高了,相应的功耗也会上升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时钟一旦开启的话,功耗大于5uA了

是的,现在定时器一开就有1.5mA@3V,用lowpowersle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