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1串口无法接收请教

楼主(2017-07-27):
最近调试SMT8L151串口收发,遇到串口只能发送不能接收,原理图如下

void uartInit(u32 baudrate)
{
  USART_Cmd(USART1 , DISABLE);
    GPIO_Init(GPIOC,GPIO_Pin_2,GPIO_Mode_In_PU_No_IT); //串口 接 收
    GPIO_Init(GPIOC,GPIO_Pin_3,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串口发送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USART1 , ENABLE);  //使能USART1时钟

    USART_Init(USART1,                //设置USART1
            baudrate,               //流特率设置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长度设为8位
            USART_StopBits_1,       //1位停止位
            USART_Parity_No,        //无校验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设置为发送接收双模式
  //使能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 ENABLE);
  USART_Cmd(USART1 , ENABLE);   //使能USART1模块
}
void putChar(u8 data)
{
    USART_SendData8(USART1 , (u8)data);                     //向发送寄存器写入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 USART_FLAG_TXE) == RESET);        //判断发送数据寄存器是否为空
}

发送没有问题 可以正常发送
INTERRUPT_HANDLER(USART1_RX_TIM5_CC_IRQHandler,28)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Res = USART_ReceiveData8(USART1);  //(USART1->DR);//读 取接收到的数据
        uartRecPro(Res);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
就是无法进入到接收里面去。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 /* reset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rap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0 */
    {0x82, EXTI3_IRQHandler}, /* irq1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4 */
    {0x82, EXTI7_IRQHandler}, /* irq1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4 */
    {0x82, TIM4_UPD_OVF_TRG_IRQHandler}, /* irq2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6 */
    {0x82, USART1_TX_TIM5_UPD_OVF_TRG_BRK_IRQHandler}, /* irq27 */
    {0x82, USART1_RX_TIM5_CC_IRQHandler}, /* irq2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9 */
};

楼主:
开发环境是STVD

网友:
总中断没有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