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buntu编译openwrt失败,日志如下,求高手解惑

楼主(2017-07-27):
. /home/zzc/openwrt/include/shell.sh; xzcat /home/zzc/openwrt/dl/automake-1.15.tar.xz | tar -C /home/zzc/openwrt/build_dir/host/automake-1.15/.. -xf -
tar: This does not look like a tar archive
tar: Exiting with failure status due to previous errors
Makefile:50: recipe for target '/home/zzc/openwrt/build_dir/host/automake-1.15/.preparedb5515d18611a926d9247760ad0d1e0f7' failed
make[3]: *** [/home/zzc/openwrt/build_dir/host/automake-1.15/.preparedb5515d18611a926d9247760ad0d1e0f7] Error 2
make[3]: Leaving directory '/home/zzc/openwrt/tools/automake'
tools/Makefile:122: recipe for target 'tools/automake/compile' failed
make[2]: *** [tools/automake/compile] Error 2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home/zzc/openwrt'
tools/Makefile:121: recipe for target '/home/zzc/openwrt/staging_dir/target-mipsel_24kec+dsp_uClibc-0.9.33.2/stamp/.tools_install_yynyynynynyyyyyyyyynyyyyyyyyynyyyyynnyyynnyynnnyy' failed
make[1]: *** [/home/zzc/openwrt/staging_dir/target-mipsel_24kec+dsp_uClibc-0.9.33.2/stamp/.tools_install_yynyynynynyyyyyyyyynyyyyyyyyynyyyyynnyyynnyynnnyy] Error 2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zzc/openwrt'
/home/zzc/openwrt/include/toplevel.mk:181: recipe for target 'world' failed
make: *** [world] Error 2

网友A:
应该是文件损坏,把文件删了,或者手动下载

网友B:
根据第二行 tar: This does not look like a tar archive  表明你没有安装 xz 解压器

网友:
要麽如上所述  要麽你的包的壓縮姿勢不對

网友:
或者 xzcat 解压不正确

网友C:
应该是xzcat输出不对,这句单独在terminal运行
xzcat /home/zzc/openwrt/dl/automake-1.15.tar.xz | tar tvf -
看看,如果报错,说明/home/zzc/openwrt/dl/automake-1.15.tar.xz这个文件损坏,重新下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xzcat输出不对,这句单独在terminal运行
xzcat /home/zzc/openwrt/dl/automake-1.15.tar.xz | tar tv ...

这一句单独运行没有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第二行 tar: This does not look like a tar archive  表明你没有安装 xz 解压器

xz -V
是有信息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文件损坏,把文件删了,或者手动下载

前天是有编译正确过一次,但是后面手贱把系统搞残了,重装系统后编译就各种麻烦

网友C:
奇怪了,make显示的信息是tar认为xzcat的输出不是有效的tar格式文件,有可能下载时服务器自己解压了xz文件
file /home/zzc/openwrt/dl/automake-1.15.tar.xz
看看是什么格式

网友:
检查这个文件的md5是否和Makefile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了,make显示的信息是tar认为xzcat的输出不是有效的tar格式文件,有可能下载时服务器自己解压了xz文件

XZ compressed data

楼主:
最新进展:今天折腾一上午,mtk官方的opwenwrt已经编译通过了,淘宝店主维护的openwrt还是编译卡住了,刚刚对比了两个版本,可能xz-5.2.1.tar.bz2这个包有问题,我把dl文件夹内这个包删除,让它从网上下载,现在还在编译ing,暂时没有报err

楼主:
最新进展:编译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文件损坏,把文件删了,或者手动下载

dl目录下xz-5.2.1.tar.bz2这个文件有问题,删了重下就编译通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今天折腾一上午,mtk官方的opwenwrt已经编译通过了,淘宝店主维护的openwrt还是编译卡住了,刚刚 ...

不是用的路由器 专门买的开发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用的路由器 专门买的开发版?

专门买的开发板,mt7688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专门买的开发板,mt7688

传说中不是买路由器当开发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说中不是买路由器当开发板么。

开发板入门快些,路由器怕玩不转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开发板入门快些,路由器怕玩不转

找 OpenWrt 或者 LEDE 支持的,源码都有了怕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 OpenWrt 或者 LEDE 支持的,源码都有了怕啥。

我要测试挂载sd卡,开发板直接带卡槽,不想用路由器折腾

网友:
应该是文件损坏

楼主(2017-09-22):
引用 网友F:
楼主买的是哪家的开发板

淘宝搜 无涯 7688

网友:
mt7688很多光猫就用这个片子

网友(2024-01-12):
豹警官 搞OPEN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