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无刷水泵电机驱动没有反向电动势检测?疑问

楼主(2017-07-27):
今天拆了一个鱼缸水泵电机驱动,
非常好奇为何没有反向电动势检测,
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准确换相的?
倒是有两个并联的电流采样电阻,
通过检测电流实现?
有同学这么做过吗?

网友A:
集成的芯片还是MCU?
水泵驱动应该不是MCU来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的芯片还是MCU?
水泵驱动应该不是MCU来做的吧

看着是一个mcu,上面喷防水了,没有刮开来看。
而且现在的工作也都和电机不相关,就没有深究。
只是突然有点颠覆我的想象,还是想了解一下原理。

网友B:
无感FOC?只需要采样总电流就可实现控制

网友C:
你怎么判定没有反电势检测的?

网友D:
水泵电机 多是HALL换相的 。这么需要反电动势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感FOC?只需要采样总电流就可实现控制

foc不是需要精确的换相时间吗?
直接采样三路总电流能保证换相时间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判定没有反电势检测的?

电路板上写着呢,没有反向电动势检测!
O(∩_∩)O哈哈~
应该反电动势检测的部分没有相关电路
当然就没有反电动势检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泵电机 多是HALL换相的 。这么需要反电动势检测

我看的那个是真没有
我原来也以为肯定有呢,
还给人家白话,这玩意里面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拆开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泵电机 多是HALL换相的 。这么需要反电动势检测

被当场鄙视了,所以想弄明白咋回事儿.

网友E:
还是喜欢用有感的无刷电机。

网友:
电机若无霍尔,一般的sensorless算法都是基于BEMF检测实现,不管是方波还是FOC的。这里还不能确定他是方波还是foc控制。感觉应该是方波驱动的吧。若极对数比较多,会不会是生拖起来的

网友F:
建议上传几张图片,电机的和驱动器的

网友G:
无感做法,很常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上传几张图片,电机的和驱动器的

没拍图片
现在已经装鱼缸里了.
哪天让我哥们弄开拍两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感做法,很常见呀

无感很常见,但是无感而且也不检测反向电动势我之前还真没听说过.
如果您做过的话希望能指点一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喜欢用有感的无刷电机。

当然有感的更好用一些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无感很常见,但是无感而且也不检测反向电动势我之前还真没听说过.
如果您做过的话希望能指点一下原理. ...

你说的那两个电阻是用来测量电流的,有了电流就可以算到反电势了。这个是无感foc的方案。microchip哪里有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B:
引用 楼主:
foc不是需要精确的换相时间吗?
直接采样三路总电流能保证换相时间精度吗?

我不懂程序如何处理的,但我见过只需要采总电流或者2相电流就可以实现功能,不需要反电动势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那两个电阻是用来测量电流的,有了电流就可以算到反电势了。这个是无感foc的方案。microchip哪里有 ...

Thank you
你提供的信息非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懂程序如何处理的,但我见过只需要采总电流或者2相电流就可以实现功能,不需要反电动势检测的; ...

我之前做过无感无刷风机的驱动
当时找到的资料都是测反向电动势的
这是第一次见只用采样电阻就可以实现换相的方法
觉得很不可思议
楼上有高手解释了,这是无感FOC的方案,而且microchip有说明手册。
有时间再深入了解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那两个电阻是用来测量电流的,有了电流就可以算到反电势了。这个是无感foc的方案。microchip哪里有 ...

什么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手册???

AN1078 ?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参考看一下
不过我看电路稍有不同
AN1078检测的是两相电流
我看的那个板子是总电流

网友:
采用单电阻,对反馈链路运放的要求比较高。误差也会比较大。
TI的UM推荐3电阻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AN1078 ?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参考看一下
不过我看电路稍有不同
AN1078检测的是两相电流

单电阻采样,可以换算到相电流的,microchip有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么手册???

AN1078等等 一系列的文档。看完就对电机驱动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了

网友:
无感的方案就是不检测反电动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