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66做的web页,PC和安卓可以访问,但iphone的safari就不行,何故....

楼主(2017-07-27):
用8266做了个小小的服务web页, PC和安卓都可以正常访问,

用iphone的safari访问, 就不怎么灵了, 访问几次就会出现一次下面的:

safari打不开该网页,因为已丢失网络连接

楼主:
对比后发现, PC和安卓,每次请求 都会发送两次GET请求,  但iphone只发送一次GET,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下面的这两个GET是PC上的Chrome发出的,

GET / HTTP/1.1
Host: 192.168.1.2
Connection: keep-alive
Cache-Control: max-age=0
Upgrade-Insecure-Requests: 1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6.3; Win64; x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59.0.3071.115 Safari/537.36
Accept: text/html,application/xhtml+xml,application/xml;q=0.9,image/webp,image/apng,*/*;q=0.8
Accept-Encoding: gzip, deflate
Accept-Language: zh-CN,zh;q=0.8

GET /favicon.ico HTTP/1.1
Host: 192.168.1.2
Connection: keep-alive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6.3; Win64; x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59.0.3071.115 Safari/537.36
Accept: image/webp,image/apng,image/*,*/*;q=0.8
Referer: http://192.168.1.2/
Accept-Encoding: gzip, deflate
Accept-Language: zh-CN,zh;q=0.8

下面的这个GET是iphone发出的,

GET / HTTP/1.1
Host: 192.168.1.2
Upgrade-Insecure-Requests: 1
Accept: text/html,application/xhtml+xml,application/xml;q=0.9,*/*;q=0.8
User-Agent: Mozilla/5.0 (iPhone; CPU iPhone OS 10_1_1 like Mac OS X) AppleWebKit/602.2.14 (KHTML, like Gecko) Version/10.0 Mobile/14B100 Safari/602.1
Accept-Language: zh-cn
Accept-Encoding: gzip, deflate
Connection: keep-alive

网友(2017-08-27):
引用 楼主:
对比后发现, PC和安卓,每次请求 都会发送两次GET请求,  但iphone只发送一次GET,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解决了吗?做个记号

网友:
GET /favicon.ico HTTP/1.1
是请求图标的,不用管它。

只有get是请求主页。后面加上目录可以请求分页。

楼主:
没搞懂原因,  后来发两次就行了.

网友:
是8266太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