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原理图方案遭质疑蓝瘦香菇求安慰

楼主(2017-07-27):
这些天帮一个老家的小老板设计一个电路,他要我的电路板跟他的控制器对接用来辅助调试控制器。控制器提供24伏给我供电,同时输出开关信号给我电路板。我电路板根据输入信号,输出0-20毫伏的可调电压,电压变换梯度至少达到0.1毫伏精度。
现在手里码字,不方便配图,明天上图给各位官人阅览,现在请先yiyin.
下面描述下我的方案。
1.电源电路
来自他开发版的24伏,先共模电感滤波,然后电容滤波,然后进金升阳隔离电源模块,型号IB2405LS-1W,出来的5伏再LC滤波,并联一个AMS1117-3.3给单片机供电,同事并联一个TI的LDO,型号REG1113NA-3.3,出来后给基准电压芯片和DAC供电。基准电压芯片为TI的LM4140-1.2,是1.25伏的基准电压。DAC为TI的DAC8551,是一个16位的DAC
2.电压比较器
我寻思为了更好一点,在DAC的输出最好加一个电压跟随器做缓冲。这样避免我DAC输出的电压直接对接他的控制板,对我的DAC不安全。于是我就用了TI的一个运放,型号为OPA2335。
在我设计好原理图后,我就发给这个小老板,本来想让他确认一下我设计的输入接口电路是否跟他控制板的输出信号兼容,没成想他不知找了个什么水平的懂点硬件的人在那里一阵评估与分析,给我提出了好多的质疑。其实他质疑我的心理我是理解的,几乎每个懂点技术的人去看别人设计的东西,总想这那的挑大大小小的毛病,以此在某人面前向某人表现出他的水平更高一筹,他很牛逼,而别人太水……

下面是他们对我方案的质疑,每当别人质疑我的时候,我就开始有点慌,有点不自信,有点怀疑是不是真的错了。现在拿不准他们说的是否有道理,因为当局者迷,设计者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

他们说我选的运放不行。下面括号中是他们发给我的原话。
[ 这里有个主要的问题。运放有个参数是开启电压,低于这个电压是不工作的,一般输出不了50mV的信号。输入最低电压10mV以下可以输出的运放要几十块钱。原理图上运放的最低输入电压50mV,用起来应该不太好用。]
为了肯定他们证据确凿,还特意给我在数据手册截图在下面。

看到他说的话,我就蒙逼了。我确定方案的时候还特意拿精密电位器来测试这个运放做成的电压跟随器的。难道我错了嘛,难道他们说的“很”有道理?

现实中我运放确实用的少,也达不到熟能生巧的地步,在此我想听听各位官人的看法,让我也在此收获知识并进步提升。谢谢。

请沙发位的官人,抛砖引玉。谢谢

网友A:
他说的是对的,

小信号,确实存在轨输出的问题。
最好±电压供电。

网友:
要精密输出0V最好还是加个负电源,ICL7660之类的就行了。

网友:
如果有可能的话,你±电压供电

选用OP07应该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是对的,

小信号,确实存在轨输出的问题。

但是这个运放的数据手册说,输出有内置的gnd跟踪技术,可以输出0,甚至低于gnd的负电压。

网友B:
加个负电压吧。同时注意使用7660的时候开关噪声。

网友:
用正负电源,巴适的很~~运费便宜又料足

网友C:
https://www.embeddedarm.com/docu ... 50-v2-schematic.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负电压吧。同时注意使用7660的时候开关噪声。

我用精密电位器给他做输入,发现输出可以到0,难道我万用表精度太低了?

网友:
听大师的

网友:
数据手册第8页提供了保证0V的方法,这个方法所有common mode输入能-0.1V的运放估计都能这样用

网友D:
datasheet上写得很明确了啊,RL不同的时候输出情况是不同的,不要用空载的情况去判断,而且设计东西最好设计成通用一点的,不要挑战IC的极限情况,遇到IC缺货或者其他情况用其他IC做替代料的时候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运放的数据手册说,输出有内置的gnd跟踪技术,可以输出0,甚至低于gnd的负电压。 ...

你确定能输出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能输出负电压?

手册上好像有一段描述,意思是这么个意思。英文不好,不能生动形象的翻译过来,不过我意会的是这个意思。明天我用电脑再看一下手册。

网友:
用MCU的一个IO配置成PWM驱动电荷泵,就可以输出一个负电压了,给运放供电足够了。

网友F:
即使是轨对轨运放,也不能完全到0,而且在接近0和电源的区域,线性度不好,所以还是建议用双电源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datasheet上写得很明确了啊,RL不同的时候输出情况是不同的,不要用空载的情况去判断,而且设计东西最好设 ...

手册上关于运放的输出电压的描述,是这样,如下面截图。意思应该是说,虽然运放本身是轨到轨,也就是理论上应该输出电压为运放供电电压GND~VCC,但是实际输最低达不到GND,最高也到不了VCC,且这个误差跟负载大小有关。在负载10K的时候,这个电压差最大100毫伏,也就是即使电压跟随器输入0,其输不是0,而是高达100毫伏,我的理解正确吗?
而老板军师所提出的质疑,重点也是这个问题,对吗?
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如楼上各位所说,给运放用正负电源供电,且最好加个调零电位器,对吗?
如果我的理解都对了,那么我好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D:
datasheet上写得很明确了啊,RL不同的时候输出情况是不同的,不要用空载的情况去判断,而且设计东西最好设 ...

补充一下,我用精密电位器测试,确实是在空载下测得。虽然这种情况下确实能输出0,但你说的很对,别挑战他极限,这样太不靠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即使是轨对轨运放,也不能完全到0,而且在接近0和电源的区域,线性度不好,所以还是建议用双电源运放 ...

今晚真dan碎。其实对于他们的质疑,我心情很糟糕。自己辛苦设计的东西就像自己的孩子,真不愿意别人来指指点点。可是人家是对的我是错的。明天怎么跟人家承认错误呢,有点放不下面子……

网友:
再怎么轨至轨的运放,不要用到极限,而且负载不一样的时候输出也不一样,同时运放的输出也是有内阻的,要么抬高偏置,要么负压,简单好用,基本上运放引脚都兼容,更换起来更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上关于运放的输出电压的描述,是这样,如下面截图。意思应该是说,虽然运放本身是轨到轨,也就是理论 ...

其实你的电源已经隔离了,不用负压发生器,用一个虚拟地就可以了。

网友:
负电源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真dan碎。其实对于他们的质疑,我心情很糟糕。自己辛苦设计的东西就像自己的孩子,真不愿意别人来指 ...

感谢对方指正,再给一版正确的给对方审阅即可。别在意面子。你要是都能全对,那不是要上天啊。各有所长嘛。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手册上好像有一段描述,意思是这么个意思。英文不好,不能生动形象的翻译过来,不过我意会的是这个意思。 ...

手册的方法就是用一个电阻拉到负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册的方法就是用一个电阻拉到负电源。

lz这0v貌似不好搞哦。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用精密电位器给他做输入,发现输出可以到0,难道我万用表精度太低了? ...

如果你怕接口损坏DAC而接个OPA缓冲,那OPA一样会坏,所以我倒觉得你的OPA的作用主要还是降低输出阻抗。
不知道你的输出阻抗的要求是咋样的,如果没有要求就去掉输出OPA,把你的DAC输出增大十倍再用电阻分压输出就好了,这样也不用搞这么复杂了。
如果你坚持需要OPA缓冲输出,估计只能用负压供电然后校准了。不过我看你选的OPA2335输出能力也是不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怕接口损坏DAC而接个OPA缓冲,那OPA一样会坏,所以我倒觉得你的OPA的作用主要还是降低输出阻抗。

是这样的。我输出的电压信号需要再输入给他的控制器,他的控制器首先对我信号使用运放进行放大,然后做AD采集

网友:
看回复,软硬件兼通的高手很多。没啥面子问题,感谢别人指正即可

网友:
楼主不要什么不好意思,应该感谢人家的质疑,没有质疑板子做出来更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怕接口损坏DAC而接个OPA缓冲,那OPA一样会坏,所以我倒觉得你的OPA的作用主要还是降低输出阻抗。

贴一下他控制器的电压信号采集电路

网友A:
一看信号范围大概就猜测的模拟电桥,

果然就是……

楼主要设置共模电压看看,

有的集成芯片对共模电压范围有要求

你要输出三根线,S±,GND

网友I:
LZ:
1、确实你的设计不能很好配合他们的接口。
2、客户既然什么都懂,估计后续也会自己搞。这个活吃力不讨好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LZ:
1、确实你的设计不能很好配合他们的接口。
2、客户既然什么都懂,估计后续也会自己搞。这个活吃力不讨 ...

会不会广撒网,征询各方面的方案,吸取精华所在

然后由大内高手,挑出个问题,然后说担心你的技术和方案不行,就把你晾在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会不会广撒网,征询各方面的方案,吸取精华所在

然后由大内高手,挑出个问题,然后说担心你的技术和方案 ...

连最基本的共模电压范围都没有指出来,

啥G8大内高手啊

其实楼主这个可以一个思维来做,

一个集成芯片搞定,而且共模电压也可以调整。

这玩意有毛线的隔离头啊,隔离噪音大死人。

网友K:
对方的AD输入是差分的吗,应用电路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信号范围大概就猜测的模拟电桥,

果然就是……

恕我愚钝,我没能看出模拟电桥在哪。
另外他那个运放两级,是不是相当于构成了一个差动运放,最后是由A运放输出到她的ADC采集电压信号的。
我一开始是这样搞,如下图所示:

画完了pcb发觉12位的DAC肯定是不够的,于是就换成16位DAC,且其参考电压1.25V,但是运放构成的电压跟随器还是一样没改。

我输出的电压信号端口,S+接我运放的输出,S-直接接了我的模拟GND,然后我的GND又跟他板子共GND了。
是不是不行啊

网友L:
同意楼上以及32楼。
对方是差动放大器呢,你需要差分输出吧。
还有啊,他输入部分好些电容,你的运放直接输出顶得住不? 怕是要用电阻之类隔离,谨防振荡了

网友:
客观的说,楼主对运放的理解基本还停留在书本层次,居然认为真的有那么完美的运放输出能驱动到电源轨,,,如果我是你说的那个老板,看到这个设计,如果这个板子很重要的话,十之八九不太敢让你继续做了!

网友M:
问一下楼主,是什么控制器,要把你把开关量转为0~20mv信号才能输入控制器,一般都是0~10V,或4~2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恕我愚钝,我没能看出模拟电桥在哪。
另外他那个运放两级,是不是相当于构成了一个差动运放,最后是由A运 ...

公交车上瞄了一眼,

看起来太像电桥输入的电路了。

这么小信号的,很有可能会对共模电压有要求的,楼主要和对方确认清楚。

网友:
正负电源好处多多,噪声及动态范围,都有很大改善,能用尽量用正负的。

网友:
模电博大精深,熟练使用运放也是重要的一环。楼主还要继续修炼。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同意楼上以及32楼。
对方是差动放大器呢,你需要差分输出吧。
还有啊,他输入部分好些电容,你的运放直接输 ...

经再次沟通得知,我输出的这个0-20mv,是要模拟称重传感器(电桥)输出的0-20mv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M:
问一下楼主,是什么控制器,要把你把开关量转为0~20mv信号才能输入控制器,一般都是0~10V,或4~20ma ...

我又问了下,才知道,他们要我输出的0-20mv是模拟称重传感器电桥输出的那个空载-满量程的0-20mv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方的AD输入是差分的吗,应用电路好奇怪

他的电路是采集称重传感器电桥的差分信号,先差动放大后AD采集的。
我做的0-20mv输出要去模拟一个称重传感器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信号范围大概就猜测的模拟电桥,

果然就是……

你说的电桥是对的,就是采集称重传感器电桥的输出0-20mv信号,知识要我做的是模拟一个称重传感器的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电桥是对的,就是采集称重传感器电桥的输出0-20mv信号,知识要我做的是模拟一个称重传感器的输出 ...

如果模拟电桥的话,你只输出S和GND的话,有大概率会死得稀里糊涂的。

因为有的电桥输入芯片,S+、S-要求有一定的共模电压才能够正常工作的。。。。

因为电桥输入的芯片里面,同样也会有PGA,如果没有共模电压,PGA不能够正常工作。。。

你先看一下ADI公司的仪表运放的资料,了解一下再下手。

你这个应用很简单的,不需要隔离,做好保护就是了。

网友:
0.1mv的梯度,这个也不好实现吧,怎么做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贴一下他控制器的电压信号采集电路

这个,去掉输出OP,用DAC输出0~1V再用精度高点的电阻分压1/50到0~20mV就可以了。你那个OPA的的输出能力和DAC差不多,不必再用OPA增加误差、噪音和成本了。如果你是为了电路耐cao,电子分压网络比你那些IC耐扛几个数量级。

网友N:
楼主建议你那个老板买个直流毫伏信号源拉倒,作为检定仪器还要找人野路子做,这种人是多么的不靠谱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楼主建议你那个老板买个直流毫伏信号源拉倒,作为检定仪器还要找人野路子做,这种人是多么的不靠谱 ...

淘宝上小厂的直流毫伏校准源只要400块钱就能买到了
怎么着也比找楼主开发一个便宜~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楼主建议你那个老板买个直流毫伏信号源拉倒,作为检定仪器还要找人野路子做,这种人是多么的不靠谱 ...

求推荐能保证0-20mV的输出电压,还能步进0.1mV梯度的 直流信号源
目前信号源一般都是20V Vp-p的,100mV以下的输出精度根本就不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O:
淘宝上小厂的直流毫伏校准源只要400块钱就能买到了
怎么着也比找楼主开发一个便宜~

一个板子上他让我做12路,并且输出电压的增大与减小是受控制板控制的,直接买信号源恐怕不行

网友O:
引用 网友P:
求推荐能保证0-20mV的输出电压,还能步进0.1mV梯度的 直流信号源
目前信号源一般都是20V Vp-p的 ...

谁让你买个0-20V的通用信号源当作20mV的用?
明明有专门的毫伏级别的校准源啊,设计用途就是模拟电桥输出~
例如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40924801065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板子上他让我做12路,并且输出电压的增大与减小是受控制板控制的,直接买信号源恐怕不行 ...

主要是你谈到人工费多少?

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比什么技术指标重要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板子上他让我做12路,并且输出电压的增大与减小是受控制板控制的,直接买信号源恐怕不行 ...

如果这样,那么典型的做法应该是内部用正负双电源。
DA输出的信号用精密电阻分压,后面用个双电源的精密运放跟随输出即可(运放的Vos在出厂前做零点校准来去除)。
如果输出需要精确的驱动到0V,你应该用个带正负输出的DA,或者把单极性DA的输出值做个减法,保证对后面的运放你可以输出一点点负压。
单电源不可能得到正确的有驱动能力的接近0mV的信号

网友N:
引用 网友P:
求推荐能保证0-20mV的输出电压,还能步进0.1mV梯度的 直流信号源
目前信号源一般都是20V Vp-p的 ...

楼主请看55楼的链接,这种国产信号源一般厂里用用绝对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O:
谁让你买个0-20V的通用信号源当作20mV的用?
明明有专门的毫伏级别的校准源啊,设计用途就是模拟电桥输出 ...

这个不能够设置共模电压,

电桥输入的接口,有可能会死。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请看55楼的链接,这种国产信号源一般厂里用用绝对没问题

对啊,一般厂里做现场校准,就只需要一个这种400块钱的校准源足以。所有常规的信号他都能模拟了。如果传感器比较多,多买几个也不心疼。
至于它自身是否准确,可以用高位的台表来测它。只要有一个高位台表,足够校准很多个这种手持校准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够设置共模电压,

电桥输入的接口,有可能会死。

它是电池供电的,只有2线输出,相当于浮地的。所以不管共模电压多少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你谈到人工费多少?

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比什么技术指标重要多了  ...

没谈报酬。我只说等做好了,看着给点辛苦费。是不是太实在了?一提到山东人,是不是就感觉我们太实在,有点傻傻的感觉

网友:
加个小负压就可以了,轨对轨并非是完全理想的到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谈报酬。我只说等做好了,看着给点辛苦费。是不是太实在了?一提到山东人,是不是就感觉我们太实在,有 ...

除了高中同桌,其余的任何人先谈钱再做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embeddedarm.com/documentation/ts-7250-v2-schematic.pdf

这个是啥?

网友:
要学会判断别人对自己辛苦搞的板子的批评

网友Q:
这个小老板懂得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小老板懂得有点多。

小老板懂得不多,主要是有个懂的狗头军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去掉输出OP,用DAC输出0~1V再用精度高点的电阻分压1/50到0~20mV就可以了。你那个OPA的的输出能力和 ...

现在情况有变,是这样的。我输出的0-20mv是一个差动信号,也就是S+和S-输出的差是0-20mv,模拟一个称重传感器电桥的输出。
并且我输出的0-20mv要有一个共模电压,不然他板子采集可能采集不到。
因此,我最好是S-固定在2V不变,然后S+输出(2V+0mv-------2V+20mv),我现在想不出什么方案来,请调教我……
他们也建议我用STM32的PWM,但PWM没做过,对我来说可能比较难调,也可能存在响应速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情况有变,是这样的。我输出的0-20mv是一个差动信号,也就是S+和S-输出的差是0-20mv,模拟一个称重传 ...

你直接给那个老板说,10K,一个半月。

我给你思路,保证他们绝对接受这个方案。

网友:
模拟的东西我看着那些参数都害怕 :)

我的想法:
大家在这里给你这么多技术支持,要对自己有信心。
先选一个方案,把 PCB 画出来,板子焊好,程序跑起来,然后用仪器来测量输出信号。如果不行,再改,再改,再改……
Otherwise, you'll never get things done!
电子里,永远没有最优的方案。
像 Gordon Bell 的一句话:The cheapest, fastest, and most reliable components are those that aren’t there.

同意上面的说法,先把钱谈好,收订金,工作才有动力。

网友A:
称重的小信号基本上没啥响应速度的要求的。

基本上那边采集速度的都是几十到几百SPS

网友:
DAC换成LTC1655,自带基准,自带输出运放缓冲,价格贵,55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老板懂得不多,主要是有个懂的狗头军师

建议你虚心接受,满足客户的要求是首要条件,当然是给了足够的酬劳。
坛友给你的建议也不少了哦,都很有用,直接用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称重的小信号基本上没啥响应速度的要求的。

基本上那边采集速度的都是几十到几百SPS

接下来我要试试这个电路。正在做热转印,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R:
其实分度数不高啊,0~20mV,步进0.1mV,才200个分度?

网友R:
引用 楼主:
接下来我要试试这个电路。正在做热转印,不知道效果如何

你这样用1.25V做底,DAC8551的供电就只有2.05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这样用1.25V做底,DAC8551的供电就只有2.05V了

只要输出1.25+20mv就可以了,对吧?
这个输出作为S+;
另外S-接基准1.25V,这样S+和S-上的差就是0-20mv了。我是这样想的,是否可行,我热转印板子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其实分度数不高啊,0~20mV,步进0.1mV,才200个分度?

他还想要0.01mv的步进,我心里没底,先试试0.1mv的步进吧

网友R:
引用 楼主:
只要输出1.25+20mv就可以了,对吧?
这个输出作为S+;
另外S-接基准1.25V,这样S+和S-上的差就是0-20mv了 ...

你这个时候,DA芯片的VCC和GND之间的电压就只有2.05V了,不满足芯片供电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这个时候,DA芯片的VCC和GND之间的电压就只有2.05V了,不满足芯片供电要求了 ...

刚才怎么没想到呢。还真是这个问题。刚把热转印做完

网友A:
你陷入误区了,

这个玩意儿,不隔离带485通讯二十多块都能够做出来。

时漂要求高的话,用集成芯片也就是一百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下来我要试试这个电路。正在做热转印,不知道效果如何

用1.25V给DAC做地,数字部分都不能工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陷入误区了,

这个玩意儿,不隔离带485通讯二十多块都能够做出来。

对,陷入误区了。吃了顿饭回来一看,自己从一个坑跳进另一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陷入误区了,

这个玩意儿,不隔离带485通讯二十多块都能够做出来。

能点化点化我吗?

网友:
楼主如果是真的不是很懂,只是用来练手,就不要这么在意,放下面子,虚心学习,人家说什么,你自己找资料验证真伪就是了,这就是经验。
如果要想赚点外快,这个价格要先说好,而且要邮件或是文本类的写明,手头含糊的说,这个最后受伤的肯定是你,最后他们一句设计的不好,烧了几个板子,估计你连要成本的勇气都没有。还要倒贴。
以现在他们能提出这个专业的轨道轨运放来看,人家是有技术的,或者有高技术的指点价格没谈拢,估计你可能是垫背的。先把成本和打样费先要过来保底

网友:
。。。看着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陷入误区了,

这个玩意儿,不隔离带485通讯二十多块都能够做出来。

现在又测试了这个电路。也不行。

在DAC输出0的时候,测量运放输出和1.25V参考电压,也存在3mv的电压,而不是接近0.
DAC输出不了0. 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又测试了这个电路。也不行。

你干脆直接给他说,0.01mV的步进可以做。

20K,两个半月。

然后46开,你六我四;37开也可以。

很简单的方案,就看你能不能想到了

技术就是一张纸,一点就透了。

也就是一百个字就能够说清楚的。

网友S:
大家都说了这么久,让你电源加负压,你还是不加,当然输出不了0了啊,而且带负载后更电压更高。

网友:
所以说技术越熟要价越高,因为知道坑多,一不小心掉坑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干脆直接给他说,0.01mV的步进可以做。

20K,两个半月。

你先保密。我又研究了一晚上,有点进步了。加法运算器那里我加了个电位器,用于调零。我的万用表智能看到0.1mv,明天我再买个台式万用表。这个板子,给我的报酬能够买台表的,我就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大家都说了这么久,让你电源加负压,你还是不加,当然输出不了0了啊,而且带负载后更电压更高。 ...

我改方案了,不要运放做跟随了,现在改成加法器了。现在DAC输出不为零,大约最低输出3个多毫伏,可能跟我350℃焊接有关系,也可能器件本身原因。我现在用运放把DAC输出和1.25伏的基准做加法,加出来的电压和作为S+,1.25基准做S-。由于DAC输出不能为零所以导致加法后的电压跟1.25伏基准的差动电压不为零,所以,加法器输入的1.25伏我用电位器分压,让他减小约3毫伏,这样就相当于调零了。配合程序试了一下,输出0.5毫伏和1毫伏还算正常。我的万用表位数低,只能看到0.1毫伏。明天看看买个台表,给自己添下装备。我还没买到负压芯片,所以先研究一下单电源供电到底能不能实现。我明天继续调试一下。

网友T:
如果是用来测试电桥传感器,其实应该换个思路。就像运放的输入特性测试,应该用电桥的输出和辅助运放搭个反馈环来实现输入小信号的自动调整,你只要控制环路增益和环路输出就可以。直接输入mV信号再怎么做都很难直接传输避免噪声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先保密。我又研究了一晚上,有点进步了。加法运算器那里我加了个电位器,用于调零。我的万用表智能看到 ...

我们小地方很穷,老板说那里一共就两家搞电子的,其中一个就是他。搞单片机的只有51,stm32都搞不了。

网友:
单端转差分,加个共模

网友:
另外运放输入0V,输出不一定是精确0V,这个偏差是运放的失调参数表示。手册上看Vos指标

网友S:
为什么一定要死磕单电源呢?7660简单好用,2个电容,10mA的电流无压力,后级运放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T:
如果是用来测试电桥传感器,其实应该换个思路。就像运放的输入特性测试,应该用电桥的输出和辅助运放搭个反 ...

你可能误解了。不是去测试电桥传感器,是模拟电桥传感器输出的差动信号。他们用差动运放来对接后去掉共模电压,得到电压差。所以我输出的也要保留一个共模电压。
我毕业于四五流的大学,主要靠自学,路子比较野。
不知道我表述是否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为什么一定要死磕单电源呢?7660简单好用,2个电容,10mA的电流无压力,后级运放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

师傅教育的是。我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