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一块开发板做电机控制算法,DE10-nano怎么样?

楼主(2017-07-27):
之前用过黑金的Cyclone4,内部如果用nios2的话逻辑门资源很紧张,现在看到CycloneV有ARM和FPGA的SOC,打算入一款玩一玩。
请问ARM和FPGA用的IDE都是Quartus么?多少版本支持该芯片?

网友A:
用zynq吧,a家的 c5 soc就是一坨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zynq吧,a家的 c5 soc就是一坨屎

我看硬件配置差不多啊,ZYNQ开发板很贵,买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硬件配置差不多啊,ZYNQ开发板很贵,买不起

很贵吗?几百块的都有啊。不用去搞啥zc702,zc706的的。

网友B:
淘宝看了下DE10-nano的板子也要8、900啊,可是不太便宜啊。我们公司用的是zynq的片子7020,淘宝板子有1000出头的,建议还是用zynq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看了下DE10-nano的板子也要8、900啊,可是不太便宜啊。我们公司用的是zynq的片子7020,淘宝板子有1000 ...

zynq的片子到底价格怎么样,前段时间问了下7020要¥2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zynq的片子到底价格怎么样,前段时间问了下7020要¥250+

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用这个片子肯定是产品定位会是个高端的了,我们公司其它的产品都是用的40x和103组合的框架,定位就是大众产品。

网友:
zynq是强烈推荐的。。。现在都是x的天下了,估计a都要融进cpu了

网友:
有一点不太明白,a的软件挺好用的。怎么比不过x呢?

网友:
几年前,FPGA广泛用于通信行业,随着各大通信巨头分别推出各自的ASIC,FPGA仅仅用做算法验证。需求大为减少。

网友:
snartfusion 好啊,带个m3的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