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客户电话调查,居然第一次下单原因是其他地方缺货

楼主(2017-07-27):
做了简单的客户电话调查,最近下单的100位客户,发现居然第一次下单原因是其他地方缺货,

如果其他渠道不缺货,就算我们价格优惠,也不会下单,看来在芯间成了名副其实的捡漏王了。

不过数据让人可喜的 有92%的客户下了第二次订单,

评价优点:主动器件 尤其是进口品牌 ,价格优惠服务好,

缺点:被动器件 没库存

网友:
可以理解的,毕竟服务和正品保障那些,只要价格不是太离谱,一般有点实力的公司都会做熟不做生

网友A:
我也是因为缺货才去在芯间

网友B:
我是因为价格确实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因为缺货才去在芯间

哈哈,感谢你对在芯间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因为价格确实便宜

哈哈 ,感动啊,你是尾数不多因为价格优惠下单的啊

网友:
只在质优价廉,服务好,以后还是会有回头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感动啊,你是尾数不多因为价格优惠下单的啊

是不是可以侧面说明, 很多人其实对价格 不是特别敏感 ?

网友:
是的有很多人量小,对价格不敏感,对质量敏感。

网友:
如果第一步都迈不出,后面的就更不会了,这第一次是很重要的第一印象

网友:
这个在生活中好像也常见,像是相亲看照片可能看不上眼。正好有空或者迫于家庭压力,去见真人却感到很合适。,后面交往就热络起来了。

网友:
主要是担心质量问题,
如果买的少还好,买的多,最担心的就是质量问题,价格再优惠,板子整个报废的成本更高。
如果能让大家放心,就会大爆发,毕竟你也是从不同的地方拿货,正品上还是有缺陷的

网友C:
坑了一下,前期我搜了给客户做的产品,用ET1100还有其他一些偏冷门芯片,之前直接德国买,比较贵,
搜索网站发现价格较低70-80之间,有几个供应商,我就给客户推荐了,
他最近一查说是90多,我再一看就剩自营的了。。。

网友D:
主动器件      什么意思?

被动器件   什么 意思???

mos  mcu  这些算主动??    res  cap 算被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坑了一下,前期我搜了给客户做的产品,用ET1100还有其他一些偏冷门芯片,之前直接德国买,比较贵,
搜索网 ...

你回复的一些情况是真实情况,因为我们和商家沟通,不和固定的库存他们要重新删除 ,重新上传。

1.价格标价是1万只单价的,客户没有办法在线购买,  2.批次超过2010年的,   这两种情况 都是要求先下架 然后通过审核后重新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动器件      什么意思?

被动器件   什么 意思???

是的 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人划分都不太一样,但是大部分客户是这样划分的
主动器件, 单片机 IC 等等  被动器件 就是 二极管 晶振 电阻 电容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坑了一下,前期我搜了给客户做的产品,用ET1100还有其他一些偏冷门芯片,之前直接德国买,比较贵,
搜索网 ...

ET1100 这个最近有人采购几个,我想应该是你介绍的订单, 非常感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ET1100 这个最近有人采购几个,我想应该是你介绍的订单, 非常感谢你,

没事,我给他做这个模块,他样品是德国倍福厂家直接购买的,应该比你现在这个还要贵些,后面稳定了这个他应该有一定的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ET1100 这个最近有人采购几个,我想应该是你介绍的订单, 非常感谢你,

另外我自用的一个C8051F320,也是刚开始在你这查比较便宜,之前在淘宝一个供应商买(已有几十K),最近有单子想在你这买,发现比这个淘宝还贵了。。。
哎,小本买卖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我自用的一个C8051F320,也是刚开始在你这查比较便宜,之前在淘宝一个供应商买(已有几十K),最近有 ...

由于一些原因呢  比如C8051F320  可以申请批量价格,因为我们和代理商之间有协议,不能把最好的价格标出来,只能标100个数量的价格,所以你有稳定的需求,

可以直接QQ私信我!

网友:
别急啊,ickey也是从一样的情况做起来的,只要服务好,市场一定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