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画的图,用DRC校验没有错误,板子报告却显示一条线未连

楼主(2017-07-27):
用Altium designer 16 画的PCB,用DRC检查过没有漏线了,但是用report下的board information显示有一条未连,我将所有层隐藏了来找漏线,找来找去也没发现有漏线,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了,想请教一下坛内的大神,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到底有没有漏线?(附上PCB和检查生成的报表图)

网友A:
尝试隐藏Top Paste、Bottom Paste、Top Overlay、Bottom Overlay再检查

网友:
自古二楼出真像

网友:
所有隐藏了未连接的线也看不到了
习惯隐藏over层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隐藏Top Paste、Bottom Paste、Top Overlay、Bottom Overlay再检查

好东西    原理图上那种表面上连着   实际没连接上的能否检查出来

网友:
用6.9 打开看了一下,表示没错误,没警告

网友:
在PCB图下面消息栏点击错误报警会自动切换到PCB图的错误处吧

网友:
只有我的显示这个吗?
没有找到未连接处

网友B:
注意图中高亮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图中高亮部分

你是用哪个软件版本看出来未连接的线的,我用昨晚用AD09没发现未连接线,但是按二楼的方法确实检测确实有一根线没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哪个软件版本看出来未连接的线的,我用昨晚用AD09没发现未连接线,但是按二楼的方法确实检测确实有 ...

AD15,用的DRC

网友D:
楼主这工程导进去DRC 有6未连接,AD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图中高亮部分

非常感谢大神的热情解答,第二次发帖就得到了大家这么热情的恢复,感激不尽!!!,想问大神一个问题,我用DRC检查过,没检查出未连线,我是这么检查的:
1,点击tool下的design rule check....
2,点击electrical 配置如下

3,点击图中的 run design rule check完成DRC操作。

我这样生成的报表显示没有未连线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配置存在问题,我是AD16版本的,望大神解答!!!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工程导进去DRC 有6未连接,AD15

请教一下大神,我发在12楼的DRC检查步骤和配置有错吗?为什么我检查出来没有漏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大神,我发在12楼的DRC检查步骤和配置有错吗?为什么我检查出来没有漏线呢? ...

6个错误看了下有2个可以不用改

网友E:
请注意划线的地方设置的数字大小,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数字设置太小,DRC还没完成就停止了!请参考我的另一个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6460-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大神,我发在12楼的DRC检查步骤和配置有错吗?为什么我检查出来没有漏线呢? ...

楼主,他们打开PCB后都是又自动铜皮重铺了。他们都不注意问题所在。我用AD14,问题是跟楼主一样。

网友F:
楼主,你把所有东西选中后删除,再来检查,会发现依旧存在一个未连接。建议你直接将有用部分复制到新建的一个PCB中,进行处理

网友G:
这个倒是在AD17上遇过两次,是软件问题,在生成覆铜还是泪滴的过程产生一个很小很小的碎铜,会在你正常的铜皮区域包含,很难发现。
但跟楼主唯一不同的是,我在DRC阶段就检查出来了,可以看到出问题的位置。然后单层查看,不行就删掉正常的,一片片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倒是在AD17上遇过两次,是软件问题,在生成覆铜还是泪滴的过程产生一个很小很小的碎铜,会在你正常的铜 ...

大神用AD17,用我这提供的文件,DRC检查后一个个删掉,能让board information 显示100%连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把所有东西选中后删除,再来检查,会发现依旧存在一个未连接。建议你直接将有用部分复制到新建的一 ...

非常感谢大神!!!我试过全删了,确实还显示一根未连,谢谢大神的解答,不知大神试过没,新建一个PCB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我正在新建中~~~感觉好多原先的敷铜都显示没网络了,一堆错,正在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把所有东西选中后删除,再来检查,会发现依旧存在一个未连接。建议你直接将有用部分复制到新建的一 ...

还有就是为什么全删了以后还显示一条线未连,这点我很疑惑,望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注意划线的地方设置的数字大小,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数字设置太小,DRC还没完成就停止了!请参考我的另 ...

我确实是也是设成500,和大神您设的一样~~~

网友H:
通过摸索,找出来了你检查不到的原因。这个原因可能会根据软件版本的不同而不同,主要的问题是出现在多边形覆铜。
第一步:
DRC规则设置问题,没有批量检测,也没有在线检测,变动的多边形没有检测到,这是导致不能检测到开路的致命原因。
打开DRC对话框开始检测已经有提示,这是软件认为必要开启的检查选项。

展开检测选项

先将批量选中。关闭DRC检测对话框。

第二步:
打开多边形管理器,重新浇灌所有的多边形(或者重新浇灌冲突的多边形)。
再次DRC检测,如下图。

检测多达10个未连接。

第三部:
将所有的多边形浇灌方式更改为下拉的第二项,浇灌所有相同的网络。(楼主选的是第三项)

第四部:
处理好所有的未连接网络再次检查,看看是否还有未连接的。布通率是多少。

原因解析:
多边形在变动后,一定要重新浇灌,否则会出现异常,至于DRC是如何分辨的,不得而知。这种改动未重新浇灌的多边形,在输入到CAM350的时候,会有“发现自身重叠的冗余多边形”,这是不可靠的设计,或许会有致命的问题出现。
在你提供的例子,有多个没有浇灌的多边形,在AD17里面,在多边形的覆盖区域,一个微小的导线移动,都会触发多边形重新浇灌。在AD14以前,或许不会。
解决办法:
在优选项中勾选重新浇灌(这会影响电脑性能)

另,尽量遵从软件的设计原则使用,AD出问题,绝大多数是不规范操作引起。另外,不是微孔工艺,不建议焊盘放置过孔,SMT生产会产生不良。。。 。。。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通过摸索,找出来了你检查不到的原因。这个原因可能会根据软件版本的不同而不同,主要的问题是出现在多边形 ...

感谢大神的指点,我尝试了一下,有几个问题:

问题1,按照大神的步骤:
第二步:
打开多边形管理器,重新浇灌所有的多边形(或者重新浇灌冲突的多边形)。
再次DRC检测,如下图。

在这里,多边形管理器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多边形敷铜吗?如下图

这句话的意思是叫我把所有的敷铜删了再画一遍?
,还有,再次DRC检测时,需要把DRC检查中的modified polygon这项再勾上吗?因为第一步的时候大神您把它勾去掉了,如下图

问题2:
大神在解决方法中提出:
在优选项中勾选重新浇灌(这会影响电脑性能)如下图

这样设置后是否在以后进行多边形敷铜操作时就不会出现现在的问题?
在这里再次感谢大神的解答,谢谢您!让我多日困惑的问题有了解决的希望。由衷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的指点,我尝试了一下,有几个问题:

问题1,按照大神的步骤:

问题1:
多边形管理器如下图:

可以看到,不进入多边形管理器也可以重新浇灌,但是会有浇灌顺序的问题(会引起一些多边形不能正确浇灌的问题),一旦遇到了,就进入多边形管理器设置浇灌顺序,一般自动生成浇灌顺序就能满足要求。
这一步,只是为了让多边形正常。

问题2:
多边形不需要重画,可以批量操作。按照这一步操作后,再一次重新浇灌多边形,让多边形浇灌正常。

问题3:
modified polygon在DRC时一定要选中,否则会出现没有完全浇灌的多边形,可能会造成致命错误。AD14之前版本可能会有所差异。

问题4:
勾选自动浇灌多边形,是为了让多边形有任何的改变之后,自动浇灌。这样能避免出现modified polygon。缺点是多边形铺铜之后若是修改,会影响速度,因为每次都会自己浇灌,所以,多边形浇灌尽量留在PCB工作的尾部。

也就是,你问题的根源可能在多边形没有正确完成浇灌,解决之后,你的1个未连接,或许就修复了。这需要你自己尝试以下才能确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的指点,我尝试了一下,有几个问题:

问题1,按照大神的步骤:

你的问题是否解决了?希望能有个反馈,这样,需要的网友看到了也是一种帮助,同时也是对自己问题的终结。有始有终。

网友:
谢谢二楼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问题是否解决了?希望能有个反馈,这样,需要的网友看到了也是一种帮助,同时也是对自己问题的终结。 ...

谢谢大神的指点,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具体问题是这样的,我试过按照大神的方法做了一遍,依然会有一根线未连,后来我发现,我把整个PCB删掉,只留下黑色的PCB层,依然显示一根未连,针对这个问题,想向大神请教一下,是否有解决办法?前几日生病了,未能及时更新,在这里和大家致歉,万分抱歉,感谢大家的帮助,特别是大神您的帮助,希望能就此问题解答,万分感激!!!!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指点,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具体问题是这样的,我试过按照大神的方法做了一遍,依然会有一根线 ...

假如全部删除还有未连接,我再次以你提供的文件测试。用了2步。
第一步,全选,在PCB界面按下s a 然后复制,新建PCB空文件,选择特殊粘贴,选中中间2项,完成粘贴。

第二部,将多边形全选,更改覆铜方式为浇灌全部相同网络,即上述提到的,第2个选择项。让后重新浇灌所有多边形。

下图是,完成上述两部后的结果,这个办法楼上的朋友已经试过了。而且也告诉过你,不知道你是否尝试了。

AD这个软件,一定要按照规范操作,否则很容易出现无法解释的问题,因此初学者最好使用一个固定版本,这样BUG固定,操作方式也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假如全部删除还有未连接,我再次以你提供的文件测试。用了2步。
第一步,全选,在PCB界面按下s a 然后复 ...

非常感谢大神的指点,按照大神的方法进行了尝试,解决了困扰我这么久的问题,终于能够做到布通率100%了,在最后的最后我再提几个问题,实际上,我进行了尝试,
新建PCB后,按照大神的操作进行后,工程如下所示,

敷铜基本上都没问题,连通率也是100%,就有些线报错,我把这些线稍微动了动(实际上就是将线拉伸再压缩保持和原样不变,没改变实际走线),有些线动不了的就删了重画,也就照着原来的样子,基本没变,调整后,线条也就不报错了。

这样PCB工程连通率100%,DRC也没有错误。算是完成了我发帖的目的。
针对这个现象,我稍微有些疑惑,是不是我新建PCB后没有把规则设置的和原工程一样?我接下来继续尝试一下,顺便问问大神用的是AD的哪个版本,我原先一直用着AD09,最近才改成AD16的,
感谢大神这一段时间对我问题的耐心无私的解答,非常感谢您,让我感受到阿莫论坛的温馨和热情,说实话,我从没奢望过能得到大神这样详细的解答,大神对我这个问题的不离不弃让我相当感动,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成为像大神一样的人物,尽我的所能回馈论坛,特此再一次向大神表示由衷的谢意!!!!!!

网友I:
检查规则是不是没有设置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神的指点,按照大神的方法进行了尝试,解决了困扰我这么久的问题,终于能够做到布通率100%了, ...

新PCB出现报错是规则的变化引起的,目前AD不存在绝对稳定版本,相对稳定的是AD6.9 AD13.3.4 AD14.3.20 AD16.1.12,其中AD13.3.4和AD14.3.20经过多次打磨,非常不错。但这些版本,也都有或多或少的BUG。对于初学者,学那个版本都问题不大。
就你PCB而言,还需要好好打磨。PCB仅仅布通并代表可以正常工作,吃点亏(多些失败经验)慢慢就厉害了。这是必经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检查规则是不是没有设置啊?

对的,我设置规则后就好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PCB出现报错是规则的变化引起的,目前AD不存在绝对稳定版本,相对稳定的是AD6.9 AD13.3.4 AD14.3.20 AD ...

谢谢大神,感谢您多日来的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J:
楼主的错误搞定了没有?我用AD14检查,确实有6处的铜箔没有连接上,不止一处哦,你好好自习检查一下!我网络太慢,没办法传图,抱歉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新PCB出现报错是规则的变化引起的,目前AD不存在绝对稳定版本,相对稳定的是AD6.9 AD13.3.4 AD14.3.20 AD ...

大神,我现在固定使用AD14.3.20,好象是你在PCBBBS里提供的贴子呢,在那边下的。
请问,这个版本现在有什么致命的BUG吗?

网友:
这个问题居然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大神,我现在固定使用AD14.3.20,好象是你在PCBBBS里提供的贴子呢,在那边下的。
请问,这个版本现在有什 ...

记得AD14.3.20的是原理图中的ID不能有特殊符号,如@字符,会出现更新不进PCB的情况,还会出现删除某一器件,然后在添加这一器件,如此循环。
这一问题可能会引起导出BOM缺少器件。
解决办法是在原理图里复位出问题器件的ID,在更新。然后在PCB界面的工程菜单下,选择器件链接,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进行匹配,更新后即可。
有时候需要在工程菜单下全部编译。
以上就是遇到的问题,但肯定不是全部。这些问题在高版本中是修复了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记得AD14.3.20的是原理图中的ID不能有特殊符号,如@字符,会出现更新不进PCB的情况,还会出现删除某一器 ...

谢谢,请问下划线"_"算是特殊符号吗?这个一般在网络里用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谢谢,请问下划线"_"算是特殊符号吗?这个一般在网络里用的比较多。

说的是器件唯一ID,你真明白说的器件ID不能使用特殊符号指的是在哪里吗?不知道请在原理图双击器件,仔细找下。

这与网络命名无关。

楼主(2017-09-09):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错误搞定了没有?我用AD14检查,确实有6处的铜箔没有连接上,不止一处哦,你好好自习检查一下!我网 ...

谢谢你,问题由dianzi1987大神提供的建议,都全部解决了,具体方法参加此贴中的对话,劳您费心了,感谢您对我问题的关注,欢迎随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