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怎么取得一个稳定的的负压 50mA,-300mV和50mA,-2500mV

楼主(2017-07-28):
请教一下怎么取得一个稳定的的负压 50mA,-300mV和50mA,-2500mV;
纹波,稳压等越小越好;

网友:
用放大器吧。

楼主:
这个需要正负电源吧,我就是一个正电源

网友A:
用TL431稳压

负电源用电容和二极管取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L431稳压

负电源用电容和二极管取得

负压取得容易,请问下431,怎么稳压至-0.3V?

网友B:
负压用电荷泵产生,-0.3V用运放输出应该可以吧,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压用电荷泵产生,-0.3V用运放输出应该可以吧,50mA。

输出50mA的运放难找,在加三mos管扩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50mA的运放难找,在加三mos管扩流?

去ti官网,输出50ma的放大器,不说很多,还是有的。

网友C:
LM7705 -0.23V低噪声负压发生器
专门用于处理轨至轨运放

网友:
adi有负压稳压芯片,纹波很小,你去官网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7705 -0.23V低噪声负压发生器
专门用于处理轨至轨运放

就是要这个,不过这个电流好像只有20ma,我测量的电流有4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