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 Jlink 在MDK5.24无法识别??

楼主(2017-07-28):
哪位用过MDK5.24.一升级 Jlink不能用了。

网友A:
5.24是的,现在不是有最新的5.24a了么?不知道是否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4是的,现在不是有最新的5.24a了么?不知道是否能用了.

就是这个版本,不能识别。

网友:
Jlink可以用,但是用MDK不能调试....

网友:
我买的ob最新驱动调试经常断线

网友:
我的能识别显示固件太老了,有没有新的ob固件

网友:
ST-link可以用么??

网友:
升级MDK,有个史上最快埋坑的5.24,出来没得两下就到5.24a了

网友:
5.24直接下架了吧,5.24A  ob确实不能正常使用,卸载之后5.23是可以

网友B:
有个dll换成老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2017-08-27):
引用 网友B:
有个dll换成老版本就可以了

确认行吗?

网友:
JLinkARM.dll用老版本jlink驱动自带的版本替换
JL2CM3.dll用老版本mdk中带的版本替换

网友:
标记一下,虽然还没用到那么高版本

网友:
我现在也是,升级了以后,电脑都识别不到驱动了。我看了一下升级方式,好像一定要XP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