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段式液晶,数码管,LCD,TFT哪个稳定性更好?

楼主(2017-07-28):
先简单介绍一下使用坏境,用于温度控制指示,整个线路中有一至两台功率200W左右的压缩机。MCU选用了STM32.

段式液晶的话目前只能使用别人的项目尾料,暂无自行开模的计划,个人比较倾向于使用TFT,毕竟性价比似乎是最高的,2.2”貌似六块左右(应该也是尾料)

网友A:
稳定性肯定是数码管

网友:
越简单的东西越稳定

网友B:
显示内容少 ,首选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肯定是数码管

感谢回复,但是根据经验来看,时间长了之后,数码管很容易出现缺字的现象,请问如果是TFT或者LCD可能会出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内容少 ,首选数码管

感谢回复,但是根据经验来看,时间长了之后,数码管很容易出现缺字的现象,请问如果是TFT或者LCD可能会出什么问题呢?

网友:
tft会出现烧屏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但是根据经验来看,时间长了之后,数码管很容易出现缺字的现象,请问如果是TFT或者LCD可能会出 ...

您这个环境(数码管很容易出现缺字的现象)下,TFT上将不会出现缺字的现象,将会根本没有字和图像,只有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环境(数码管很容易出现缺字的现象)下,TFT上将不会出现缺字的现象,将会根本没有字和图像,只有 ...

即使那两台压缩机不是我驱动,仅由继电器控制也是一样的情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但是根据经验来看,时间长了之后,数码管很容易出现缺字的现象,请问如果是TFT或者LCD可能会出 ...

缺字 一般不是干扰,是质量问题或者设计问题,比如电流太大,烧坏的。

tft工业上干扰不好说,
lcd也是总线控制,内部还有存储,受干扰的情况也多

楼上的已经说明白了,简单的最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环境(数码管很容易出现缺字的现象)下,TFT上将不会出现缺字的现象,将会根本没有字和图像,只有 ...

如果使用LCD呢?

明白了,感谢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但是根据经验来看,时间长了之后,数码管很容易出现缺字的现象,请问如果是TFT或者LCD可能会出 ...

楼下已经说了,缺字是质量问题,或者驱动问题,我一般设定10mA的电流,没见过坏的

网友:
数码管最不容易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下已经说了,缺字是质量问题,或者驱动问题,我一般设定10mA的电流,没见过坏的 ...

请问,可以确保产品三年内数码管不损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确保产品三年内数码管不损坏吗?

三年?10年都可以,只要你选的器件质量好,10mA是降额使用了,而且亮度也足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确保产品三年内数码管不损坏吗?

质量过关,留余量的话20年的设备还在工作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确保产品三年内数码管不损坏吗?

如果只要求三年随便选啥屏都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下已经说了,缺字是质量问题,或者驱动问题,我一般设定10mA的电流,没见过坏的 ...

我最近有一款产品上用的高亮蓝色数码管。好多坏的啊。基本都是老化用的时候连续开机1个月90%都会挂掉(缺画或者某个段码击穿变暗)。
供应商给的规格书上写的最大电流可以达到20ma。我的595驱动的。限流电阻用的330R。算下来电流也没超过它的规格啊。
现在搞的我都不敢用他家的东西了。后面都换成红色的。因为前期用的都是红色,卖出去几年了都没售后说坏数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要求三年随便选啥屏都行

三年是我们承诺的服务期限,不过实际应用的时候,客户肯定更加希望寿命多些,十年都不奇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有一款产品上用的高亮蓝色数码管。好多坏的啊。基本都是老化用的时候连续开机1个月90%都会挂掉(缺 ...

好好的红色数码管不用,搞一些怪怪的东西,你的东西不怪没天理,红色数码管最稳定可靠,前提是大厂出的。

网友:
越简单的东西越可靠,亘古不变的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好的红色数码管不用,搞一些怪怪的东西,你的东西不怪没天理,红色数码管最稳定可靠,前提是大厂出的。 ...

没办法为了配合业务的销售策略。但是以前真不知道蓝色的数码管寿命会差这么多。难怪市面上用蓝色的几乎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好的红色数码管不用,搞一些怪怪的东西,你的东西不怪没天理,红色数码管最稳定可靠,前提是大厂出的。 ...

请问如果是段式液晶会不会好些?

网友G:
的确蓝色不好用,红色最经典,之前也有一年左右某个段坏的,大厂的就好,不能贪图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的确蓝色不好用,红色最经典,之前也有一年左右某个段坏的,大厂的就好,不能贪图便宜 ...

请问如果是段式液晶会不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的确蓝色不好用,红色最经典,之前也有一年左右某个段坏的,大厂的就好,不能贪图便宜 ...

大厂的话有哪些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是段式液晶会不会好些?

你那个要求,段式LCD和红色LED都没有问题,你用段式LCD出问题,可能更多出在背光上,背光不好,用上一年多,就不怎么亮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有一款产品上用的高亮蓝色数码管。好多坏的啊。基本都是老化用的时候连续开机1个月90%都会挂掉(缺 ...

现在那么多现成的数码管驱动,还用啥595啊。。。

天微的TM1620、1640、1650之类,沁恒的CH450,想用洋货有MAX7219/7221之类。
一般只需要两三个GPIO就能驱动了,连线也省事,毕竟显示面板一般和MCU不在一起,要用排线连接的。
而且上面的IC有好几款把扫键功能也一起集成了。

淘宝上有很多搭配好的模块,可以买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那个要求,段式LCD和红色LED都没有问题,你用段式LCD出问题,可能更多出在背光上,背光不好,用上一年 ...

感觉在电池供电的场合才有必要用段式LCD啊,手表、计算器、万用表什么的。
这东西的优势不就是功耗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有一款产品上用的高亮蓝色数码管。好多坏的啊。基本都是老化用的时候连续开机1个月90%都会挂掉(缺 ...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 595 坏了

自己去看看 595 的 工作电流 范围。

网友:
数码管寿命跟颜色没关系,但是红色的技术成本是最成熟的,所以大厂出的红色数码管性价比最高,蓝色的?最早最经典的蓝色LED非诺基亚8250莫属,出来的晚,价格成本高,为了拉低价格,很多小厂就开始搞猫腻了,质量能好才怪,但是如果上真家伙做,这个蓝色数码管的性价比立马不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现在那么多现成的数码管驱动,还用啥595啊。。。

天微的TM1620、1640、1650之类,沁恒的CH450,想用洋货 ...

这你就不懂了吧。595的好处和用法是这些驱动IC永远都无法比拟的。如果你只是单纯的用来驱动下数码管显示下数字这些个驱动IC完全可以胜任,但是如果你要即驱动数码管又驱动按键,还需要驱动10段数码管。而且还需要显示特殊字符,估计它不一定能胜任吧。而且它的成本完全没有任何优势。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 595 坏了

自己去看看 595 的 工作电流 范围。

595没坏。都是数码管坏了。595那有那么弱。动不动就坏。

网友:
数码管,一般大家都在在哪里定制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E:
595没坏。都是数码管坏了。595那有那么弱。动不动就坏。

的确是,那些LED屏上面好多595,都不用限流电阻的,也没见坏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是段式液晶会不会好些?

一般要是有背光,那么多数是白色或者蓝色,同样的问题,背光会很快变暗的。
所以还是建议数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厂的话有哪些呢?

有好多的
前边有帖子讨论过,自己找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确保产品三年内数码管不损坏吗?

可以先做一下环境/可靠性加速试验,就知道能不能用3年

网友:
开机 0-f一个一个显一遍,就好了,重要的电子秤都这样干。
简单就是王道,tft不推荐,至少是1602啊!,总线肯定没电压信号稳定

网友:
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可靠性试验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但是根据经验来看,时间长了之后,数码管很容易出现缺字的现象,请问如果是TFT或者LCD可能会出 ...

出现断码,那是因为你的数码管选的不好,低端稳定可以选国内的无锡方舟,高端可以选日本的某姆(5年前我询价是7、8块钱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你就不懂了吧。595的好处和用法是这些驱动IC永远都无法比拟的。如果你只是单纯的用来驱动下数码管显示 ...

是你不会用这些驱动IC,这些IC有能驱动LED的(别说点阵还是数码管,对它来说有区别么?),能带几十个按键的,至于你说的多少段,选型号就可以了,比如常用的TM1638,八毛钱,3*8个按键,8*10段驱动,8级亮度调节,特殊字符?那都不是事,人家都是能单独控制任意一段显示的,用专门的驱动ic,单片机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J:
出现断码,那是因为你的数码管选的不好,低端稳定可以选国内的无锡方舟,高端可以选日本的某姆(5年前我询 ...

上海鼎晖的质量很好,就是比大部分厂家贵。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是你不会用这些驱动IC,这些IC有能驱动LED的(别说点阵还是数码管,对它来说有区别么?),能带几十个按键 ...

但是遇见需要组合按键这些芯片都要歇菜了吧,我记着这些芯片的datasheet里面都写着不能使用组合键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但是遇见需要组合按键这些芯片都要歇菜了吧,我记着这些芯片的datasheet里面都写着不能使用组合键 ...

亲测TM1638支持组合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但是根据经验来看,时间长了之后,数码管很容易出现缺字的现象,请问如果是TFT或者LCD可能会出 ...

  就是 其中1两个单体LED品质不行,挂了呗,,,要么你自己用LED拼成8888方案,维修也简单,市面上有数码管外壳卖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你不会用这些驱动IC,这些IC有能驱动LED的(别说点阵还是数码管,对它来说有区别么?),能带几十个按键 ...

成本啊.对于那些对成本不敏感的产品这种高大上的东西用用肯定可以。但是如果成本敏感的你这样用会死人的。给你算算假如我的产品数码管有8位10段,8个按键 8个LED指示灯,我用595只需要3片就行搞定而且连接到单片机的排线也只需要6跟线(包括VCC和GND)。而这3片595的总价格才不到5毛钱。假如用你说的驱动IC你去算算要满足和他一样功能的需要多少钱。算一算会吓一跳的。

网友:
数码管肯定是最稳定可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成本啊.对于那些对成本不敏感的产品这种高大上的东西用用肯定可以。但是如果成本敏感的你这样用会死人的 ...

跑题了吧,你开始是说专用驱动对于有按键,有10段又要显示特殊字符的时候不合适,我只是告诉你它可以!没说它是最优的,你现在说成本,有更省钱的会不会又说稳定性?不同场合不同选型,如果IO够,都可以不用IC更省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跑题了吧,你开始是说专用驱动对于有按键,有10段又要显示特殊字符的时候不合适,我只是告诉你它可以!没 ...

而且它上面的按键支持长按 断按  单击双击  组合这样功能不。看了下规格书貌似不行啊。

网友:
推荐数码管,我的CPS上,每个月用3万个左右的4位8段数码管,目前表现还算稳定,已经连续出货3年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而且它上面的按键支持长按 断按  单击双击  组合这样功能不。看了下规格书貌似不行啊。 ...

长按短按双击不是软件处理的事情吗?芯片支持检测组合按键,比如驱动四位的TM1650不到四毛,支持4*7个按键,sop16封装,两线,8级亮度,也只是占用一个595的尺寸,两个io

网友L:
引用 网友B:
长按短按双击不是软件处理的事情吗?芯片支持检测组合按键,比如驱动四位的TM1650不到四毛,支持4*7个按 ...

他不爱用 你为毛非要他用?   我用过TM1628  驱动了55个LED 确实爽  这种芯片用量很大  超便宜 要是用595 价格嘛 就呵呵了 而且电路复杂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他不爱用 你为毛非要他用?   我用过TM1628  驱动了55个LED 确实爽  这种芯片用量很大  超便宜 要是用595 ...

解释解释一下也好嘛

网友E:
贴个我的595驱动数码管显示的电路给你们看看你们就不会再单纯的认为那些驱动IC有多么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个我的595驱动数码管显示的电路给你们看看你们就不会再单纯的认为那些驱动IC有多么好用了。 ...

你的电路多键按下就干扰了,当然这不是问题,串联二极管即可,用芯片连电阻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个我的595驱动数码管显示的电路给你们看看你们就不会再单纯的认为那些驱动IC有多么好用了。 ...

有啥特别的?一个TM1638完全能搞定,支持10段8位或8段10位,多出来那几个LED就当是多了一两位呗。
TM1638支持3*8=24键,你这也就6键而已。

原理图比你这简单多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E:
贴个我的595驱动数码管显示的电路给你们看看你们就不会再单纯的认为那些驱动IC有多么好用了。 ...

3个595只要5毛多,确实够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3个595只要5毛多,确实够便宜的

我会告诉你  JLC 的   TM1628 也就 5毛多吗?  限流 电阻也不要  亮度直接丢数据设置的  程序很简单了     还有兼容的IC  才 4毛多   还解放了 MCU  不用一直刷新

网友:
数码管似乎有亿光的?质量好一些.

网友:
现在LCD 或者数码管都很成熟了,注意的是硬件电路的电压电流设置好就没有什么问题,这些产品不要超电流使用,影响使用寿命,请大胆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