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蓄电池供电系统中,采用恒压充电方式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7-07-28):
项目上需要用到太阳能+蓄电池的供电方案,蓄电池12V DC 10AH,负载≤300mA
请教一下,简单点的应用,是否能够采用恒压充电的方式吗,对蓄电池的寿命有无影响?

另外简单画了一个框图,如果可以采用恒压充电的方式,大家看看这个图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反正太阳能也提供不出来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太阳能也提供不出来大电流。

完全按照三个充电阶段进行充电控制的电路比较复杂,估计调试的周期会比较长。
恒流充电还要考虑蓄电池的容量。

网友B: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但不要一直充,这样感觉不好,做个限值,低于多少才开始充,不要让电池一直满电,有个小小的充放电过程估计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但不要一直充,这样感觉不好,做个限值,低于多少才开始充,不要让电池一直满电,有个小 ...

谢谢您的回复。
后面说的那个问题我理解了。
前面您说做一个限制,是指在恒压充电的时候,防止蓄电池充电电流太大吗?
充电电流考蓄电池的内阻去调节不可行吗?

网友C:
不想麻烦直接找个充电IC,如上海如韵电子的CN3722或其他型号,专门针对太阳能的,带充电管理用着轻松愉快

网友D:
1、去掉DC-DC模块,
2、改继电器为MOS管控制。
3、充电时长由单片机控制。

网友:
电流限制这个看你的太阳能电池板,如果可输出电流很大,那么还是要加个电路限制下电流,这些电池一般不能大电流充电;如果电流不大,太阳能电池板自己就限制电流了,应该可以不用接什么电路限制,但是电池电压很低的时候或许考虑下PWM的方式充电
或者直接考虑上面推荐的管理芯片,程序上可以省很多事

网友E:
如果是恒压充电的话,建议两点:1、脉冲充电,2、定时充电(当然是指无电流采样的前提下)。之前做个一个充放电转换板,因为系统耗电低,所以采用的是冲两小时放3小时,这样电池不会总处于满电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恒压充电的话,建议两点:1、脉冲充电,2、定时充电(当然是指无电流采样的前提下)。之前做个一个充 ...

谢谢您的回复。
上面也有一位提到了蓄电池长期满电状态,长期满电状态对蓄电池会有损害吗?
现在初步想法是通过单片机监测蓄电池电压 电压小于13.8V时,控制继电器或者MOS管打开,对蓄电池充电,大于恒压充电电压是关闭MOS或者继电器。

如果是定时充电的话,充电的条件该怎样规划,仅靠时间吗?比如每天充填4个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上面也有一位提到了蓄电池长期满电状态,长期满电状态对蓄电池会有损害吗?
现在初步想法 ...

我的产品是应用在华北区,而且要求可以接市电,平时是市电和蓄电池交替供电,市电给蓄电池充电,停电以后用太阳能充电,蓄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去掉DC-DC模块,
2、改继电器为MOS管控制。
3、充电时长由单片机控制。

谢谢您的回复。
去掉DC-DC之后 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的电压通过MOS管或继电器直接接入到蓄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去掉DC-DC之后 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的电压通过MOS管或继电器直接接入到蓄电池吗? ...

我曾用过60V的充电器给48V的蓄电池充电,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想麻烦直接找个充电IC,如上海如韵电子的CN3722或其他型号,专门针对太阳能的,带充电管理用着轻松愉快 ...

找到了一个CN3717,充电电流、过充电压都可以设置,欠压保护好像还得单独做。

网友:
有mcu,还要毛线充电IC。楼主不要说不会玩单片机吧。

网友F:
这种后备式应用的电池,充电和欠电的保护设计,直接决定了电池的寿命,别跟我说铅酸蓄电池都是寿命不长,简单恒压充电的结果是电池实际容量达不到设计最大容量,钝化硫化速度很快,寿命终结的时间明显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后备式应用的电池,充电和欠电的保护设计,直接决定了电池的寿命,别跟我说铅酸蓄电池都是寿命不长{:ti ...

谢谢大师给出的结论,我还是想做一版试试看看效果。
再请教一下您,有没有评估蓄电池寿命的工具?
网上看到一些几百块的仪表,说明书上说可以检测寿命,这些仪表可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给出的结论,我还是想做一版试试看看效果。
再请教一下您,有没有评估蓄电池寿命的工具?
网上看 ...

我没用过这些工具,无法给你参考意见。

网友:
充电方法看电池说明书, 一般典型值:限流(0.1~0.2C),限压,2.25V每节(2v),温度补偿,-3mv每节,一般就OK了。电池可能长期不工作的话,设定周期均充, 限压每节2.35V或 限流0.1C,3个月一次,每次8~10小时。你这么小的功率用单片机和DC/DC做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