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被单片机IO控制的单按键开关机芯片或电路?

楼主(2017-07-28):
     想请教各位,如题,请推荐一个开关机芯片,既能用单按键控制开关机,又能用单片机IO控制关机的电路或芯片。

目前的项目受空间的限制不能用太大的开关。目前手里的芯片要么是只满足单按键开关机,要么是功能都满足但是成本太高一片20多块。

网友A:
单键开关搜论坛很多方案啊,话说我之前是遇到这个问题,后来买了一个8腿的MCU加上一个MOS,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键开关搜论坛很多方案啊,话说我之前是遇到这个问题,后来买了一个8腿的MCU加上一个MOS,简单可靠 ...

    兄台,8腿MCU是不是要长期处于工作状态,功耗几何?

网友B:
用一个带使能端的sot-23-5 的LDO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带使能端的sot-23-5 的LDO 不行?

设备对功耗比较敏感,用的DC-DC。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备对功耗比较敏感,用的DC-DC。

LDO  1~2UA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  1~2UA的功耗

     而且控制电源芯片的势能引脚这种恐怕不行。

网友C:
到立创找一下,以前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立创找一下,以前见过

正在咨询他们的客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台,8腿MCU是不是要长期处于工作状态,功耗几何?

正常情况下MCU一直休眠,几uA吧,外部按键按下的时候将之唤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对功耗比较敏感,用的DC-DC。

直接断开总电源的。

网友D:
ltc2950 Push Button On/Off  Controll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ltc2950 Push Button On/Off  Controller

这个芯片成本略高,比我用的蓝牙单片机还贵。性价比不是太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MCU一直休眠,几uA吧,外部按键按下的时候将之唤醒

多谢了。

楼主:
这个是需要两个IO吗?电路一致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