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toolset_pack31.exe 对应STVD版本 4.3.5,请问cosmic该用什么版本?

楼主(2017-07-28):
sttoolset_pack31.exe 对应STVD版本 4.3.5,请问cosmic该用什么版本,哪位哥们能给个链接下一下,先谢了!

网友:
这个好像没什么对应关系,stvd只是cosmic的一个编辑/调试界面,编译还是cosmic完成的,你在工程里设置好编译器路径就行了

网友A:
直接去官网下载最新的 ,都是免费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官网下载最新的 ,都是免费得了。

cosmic 免费了?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smic 免费了?不会吧

免费了。 stm8的

需要注册一下 给个1年的l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