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汇编的进,STM32一段汇编程序报错

楼主(2017-07-28):
// 下面这个函数在Keil中报错,但是只是在预编译阶段,这是为什么?对于追求完美的人,我不能允许有这样的错
__asm void MSR_MSP_RJ(u32 addr)
{
        MSR MSP, r0                         //set Main Stack value
        BX r14
}

// 更改后,预编译不报错,但是实际编译报错,大神们给点完美的解法
// 注意:按照报错提示,加入{}也不行,会有其它错误!
void MSR_MSP_RJ0( u32 addr )
{
        __asm MSR MSP, r0                        //set Main Stack value
        __asm        BX r14
}

网友A:
void __set_PSP(uint32_t topOfProcStack)
{
  __ASM("msr psp, r0");
  __ASM("bx lr");
}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d __set_PSP(uint32_t topOfProcStack)
{
  __ASM("msr psp, r0");

我直觉也是这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__set_PSP(uint32_t topOfProcStack)
{
  __ASM("msr psp, r0");

还是不行

网友A:
__ASM void __set_MSP(uint32_t mainStackPointer)
{
  msr msp, r0
  bx l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__ASM void __set_MSP(uint32_t mainStackPointer)
{
  msr msp, r0

预编译报错,我开始已经写了~

网友:
记得有个笑话
说拿一段文字给程序员抄
他可以一字不错,并且标点一致,连排版都一样

网友B:
二楼给的是小写,而你用的是大写。

网友:
这中语法可以参考FREERT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给的是小写,而你用的是大写。

内部有宏定义了定义了大写和小写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__ASM void __set_MSP(uint32_t mainStackPointer)
{
  msr msp, r0

内部有宏定义,大小写是等价的。

网友:
因为mdk的在线语法检查恨捉急,遇上汇编就歇菜了,至于你后面写错的,我估计它不认识只好假装媚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