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5的BUCK电路电感发热严重

楼主(2017-07-28):
UC3845的BUCK电路,浮地,已量产,抄自72V电动车控制器,唯一的遗憾就是电感发热较严重,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A:
电感小  频率高  磁芯损耗大

换铁硅铝

降频率  加大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小  频率高  磁芯损耗大

换铁硅铝

怎么买到铁硅铝的电感?立创商城有卖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买到铁硅铝的电感?立创商城有卖吗?

你   不嫌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   不嫌贵??

淘宝上搜了下价格,确实是有些贵。。。。。。
唉,那就是只能减小频率,增大电感值了。。。。。。。

网友(2017-08-28):
mark看看,高电压的dcdc。

网友:
铁硅铝不贵啊,非晶比较贵

楼主:
问题是不仅价格贵,还体积大,没有贴片封装的,悲剧

网友:
高压buck 浮地用LNK304P之流岂不是更加简单可靠。价格也不贵!!lz的电路复杂,外围东西多。

网友:
这个电流多大

网友:
歪楼了,扶正一下。为啥发热,楼主为啥不上个图。是电感q值不高还是电感量小了,还是电感有饱和,还是其它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光没有实物图也没有任何电流参数。大神也无语了。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暂没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没解决。。。。。。。。。。。。。。。

撸主,问题解决了吗?投产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在用这个电路生产,起码几万台了,但还是电感还是发热,不爽

电流多大?

网友:
电磁炉里面的buck电路,使用的都是工字芯或开气隙的铁氧变压器结构,铁氧体在高频损耗比较小的

我用蓝绿环做10x的boost升压也碰到磁环发热问题,焊锡都给融化了,确定是磁芯发热,无奈只能热下去了,变压器磁芯用着太麻烦

网友:
兄弟,你的100v以上的DC模块,哪里弄的

网友:
可以啊, 发一下吗

网友C:
搭车问下:DC to DC磁饱和的电流波形是怎样?怎么判定电感的选取是合适的 谢谢

网友:
楼主要把3845的工作频率多少,负载的最大电流多少,最好测一下R12的波形贴出来。这样大家才能帮到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下:DC to DC磁饱和的电流波形是怎样?怎么判定电感的选取是合适的 谢谢 ...

测电感的电流波形,如果像上图左边,那么没有饱和,如果像右边那样冒尖了,就是磁芯饱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电感的电流波形,如果像上图左边,那么没有饱和,如果像右边那样冒尖了,就是磁芯饱和了 ...

就是斜率变高了 谢谢! 大侠:BUCK电源在调试时怎样确定一个固定电参数点(输入输出电压电流已知并固定)的电感取值是否最佳?或BUCK电源电感取值需要注意那些问题?我已知的:电感功率取值小(规格小)烧电感(电感变色) 当然会炸机吧!电感取值小会高压会炸机!这两问题。

网友D:
BUCK电路电感选取一般根据伏秒平衡来计算,使电感工作在DCM模式为好(为什么, DCM模式比较稳定,不容易出现次谐波问题)。

如果不懂计算,那么可给电路加上额定的电压和负载。电感量从大往小调,逐渐试验,电感的电流波形会由CCM逐渐变成DCM,在临界模式(就是CCM和DCM的中间)时,稍微取小一点,就可以使功率有一定的余量了,此时电感量基本就确定了。
上述调试过程,请注意电感的电流容量要足够。如果连续模式出现了大小波,也说明电感量过大,震荡了,往小调就对了。

电感取值过小的时候,有两个情况照成冒烟,一个是电感电流峰值过大,电感效率急剧下降,电感DCR消耗能量过多,电感冒烟。
另一个是电感峰值电流过大,IC导通损耗加大,IC冒烟。
这两种情况都是电感储能不足的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BUCK电路电感选取一般根据伏秒平衡来计算,使电感工作在DCM模式为好(为什么, DCM模式比较稳定,不容易出 ...

硬货经验。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是用来驱动高边MOS管的吗?每一相都需要加一组这个电源吗?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撸主的电路,有如下问题;1、3845的电源部分可能存在问题。2、反馈部分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
你的输入电压最大是不是60V?
3845的电源部分你启动靠电阻分压的这样有些危险,可以考虑有稳压二极管
反馈部分3845的2脚一般做输入电压反馈用,最大电压5.5V一般是2.5V,你这个接法算一下吧,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E:
310V的电源也是这么用的,UC3843的标准电路,启动电路那点电流根本不够3843正常工作的,工作状态电流还要 ...

310V?384X电阻分压供电155??? VREF电阻分压供电几十V合适吗

网友F(2018-05-10):
问题解决了吗?投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投产了吗

一直在生产,只是有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在生产,只是有发热。。。。。。

嘿嘿,打一下硅胶散热,电流多大呀?效率是多少呢

网友(2019-05-06):
楼主   之前我做了一款buck电源  通过TL494实现   没有遇到电感发热的问题  是不是你的电感磁环用的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