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EEPROM不理解,请各位帮忙看下

楼主(2017-07-28):
有以下问题:1,cs为校验和,为何要加校验和     ;
                  2,Read_EEPROM(sizeof(struct meter_para),&meter_para.meter_number[0],eepadd_meter_para);             数据长度,变量,地址,
                  3,unsigned char judg_eeprom_init(void)//eeprom  为何要加EEPROM判断,是用来判断 新的存储器,把出厂的数据写进去吗
void energy_add(void)
{
unsigned char  temp_pulse,cs;

temp_pulse=pulse_constant_01kwh;
if(real_energy.pulse>=temp_pulse)
  {
   real_energy.pulse-=temp_pulse;
   //real_energy.moto_flag=1;
   //moto_time++;//
   bcdadd(real_energy.energy,4);
   kwh_flag++;
   if(kwh_flag>=2)//0.1kwh back energy
     {
      down_save=0;
      kwh_flag-=1;
      cs=xaoyanghe_cs(real_energy.energy,5);
      real_energy.cs=cs;
      DI();
      Write_EEPROM(sizeof(struct real_energy),&real_energy.energy[0],eepadd_real_energy);
      Write_EEPROM(sizeof(struct real_energy),&real_energy.energy[0],eepadd_back_real_energy);
      EI();
     }

  }

}

void eeprom(void)
{
unsigned char cali_data[3];
unsigned buff,relay;
if(judg_eeprom_init())
   {
   Read_EEPROM(sizeof(struct meter_para),&meter_para.meter_number[0],eepadd_meter_para);
   Read_EEPROM(sizeof(struct real_energy),&real_energy.energy[0],eepadd_real_energy);
   buff=xaoyanghe_cs(real_energy.energy,5);
      if(buff!=real_energy.cs)
        {
         Read_EEPROM(sizeof(struct real_energy),&real_energy.energy[0],eepadd_back_real_energy);
        }
   }

else
     {
    L_default();
     }
}

unsigned char judg_eeprom_init(void)//eeprom
{
unsigned char temp;
Read_EEPROM(1,&temp,eepadd_iniflag);
if(temp==0xaa)
   return 0xff;
else
  {
  if(temp==0xaa)
     return 0xff;
   else
     return 0x00;
  }
//if(real_energy.relay_flag)
  //  {
  //   CTR_ON=1;
  //   CTR_OFF=0;
  //  }
// else
   // {
   // CTR_ON=0;
   // CTR_OFF=1;
  //  }
}

void L_default(void)
{
unsigned char i,buff=0;
for(i=0;i<sizeof(meter_para.meter_number[6]);i++)
    meter_para.meter_number[i]=0x00;//

meter_para.prg_password[0]=prg_password0;//pro_password
meter_para.prg_password[1]=prg_password1;
meter_para.prg_password[2]=prg_password2;
meter_para.prg_password[3]=prg_password3;

meter_para.pulse_constant[0]=pulse_constant_L;//晥泿翍魥厞B曽
meter_para.pulse_constant[1]=pulse_constant_M;
meter_para.pulse_constant[2]=pulse_constant_H;

Write_EEPROM(sizeof(struct meter_para),&meter_para.meter_number[0],eepadd_meter_para);
Read_EEPROM(sizeof(struct real_energy),&real_energy.energy[0],eepadd_real_energy);
buff=xaoyanghe_cs(real_energy.energy,5);
      if(buff!=real_energy.cs)//
        {
         Read_EEPROM(sizeof(struct real_energy),&real_energy.energy[0],eepadd_back_real_energy);
         //buff=xaoyanghe_cs(real_energy.energy,5);
        //if(buff!=real_energy.cs)//
         // {
          for(i=0;i<5;i++)
             real_energy.energy[i]=0x00;//
             real_energy.cs=0x00;
             real_energy.moto_flag=0x00;
             real_energy.relay_flag=0xaa;  //
          //         }
        }
       real_energy.relay_flag=0xaa;
Write_EEPROM(sizeof(struct real_energy),&real_energy.energy[0],eepadd_real_energy);
Write_EEPROM(sizeof(struct real_energy),&real_energy.energy[0],eepadd_back_real_energy);
}

网友A:
加个标志表明保存过参数,没标志就用默认参数或提示出错。 加校验和是为了保证数据正确性,防止有些字节意外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标志表明保存过参数,没标志就用默认参数或提示出错。 加校验和是为了保证数据正确性,防止有些字节意 ...

eepadd_iniflag  请问这个是标志吗,是读存储器里的标志吗

楼主:
谁帮看看啊,解读下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eepadd_iniflag  请问这个是标志吗,是读存储器里的标志吗

明显是 eeprom 的初始化标志   上电的时候  读取这个标志位,如果不对,就用默认值初始化eeprom一次,如果标志位置位了,就读取eeprom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