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导电橡胶按键的PCB处理工艺叫什么?感觉比沉金更好

楼主(2017-07-28):
(图片)

网友:
是不是碳膜?

网友:
这种还真没有见过,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碳膜,很老的工艺啊

网友:
碳墨板啊

网友:
小时候游戏机手柄的按键就是这种吧,总是生锈了不灵敏

网友:
碳膜,比镀金成本低。

网友:
以前电视遥控器里的按键部分不都是这样子的吗?
就是碳膜
貌似批量价格不贵

楼主:
谢谢ls各位。

搜索了一下,碳膜工艺看来工艺不是很复杂。

碳膜按键,就是用网版印刷,把碳油印在基材上,那碳膜其实就是导电碳浆,用专用的溶剂稀释后来印刷。印刷好后,要进行150-160度的烘烤,才能将导电碳油烤干,烤干后就成了碳膜。

网友:
家里电视机遥控器就是这样的,时间久了就不灵了

网友:
没见过,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