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该如何选择隔离芯片方案与电路设计?

楼主(2017-07-28):
1. 芯片选择方面的疑问
准备设计一个板子用于工控包含2个485,查了一下论坛里面大家的讨论和帖子,出去光耦方案外,个人准备考虑以下4种方案中的其中一个:
  • ADM2587E
  • ADM2483/ISO3082 + DCDC电源隔离
  • ZLG的RSM485
  • 金升阳的和ZLG类似的485隔离收发芯片

后面两者价格都差不多35~40, 但是ADM的芯片比较贵散买50左右,而且淘宝里面也不好买。

问题:
1.1 看起来相对便宜的选择是2483/ISO3082 + 电源隔离, 对此大家有什么成熟的电路?
1.2 如果使用2483+DCDC隔离,那么可以多路2483共用一个DCDC隔离电源吗?
1.3 对于上面的这些隔离收发芯片,大家有遇到过什么坑,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2. 电路设计方面的不解
主要是地线是否需要接出去。
看到论坛里面的讨论: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ADM2587 , 有网友认为不应该接出地线,如果使用这种全部隔离芯片的话。

问题:
2.1那如果使用了DCDC电源隔离,或者带DCDC隔离的收发芯片后,是否还应该将地线引出?

网友:
ADM2587最简单方便

网友(2017-09-25):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ADM2483/ISO3082 + DCDC电源隔离,一直这样用,TB可以买散新,10块钱左右,基本没有坏的

网友A:
用光隔离(比如6N137之类)+ DCDC电源隔离 ,再加3级保护 ,十几块可以搞定,便宜又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光隔离(比如6N137之类)+ DCDC电源隔离 ,再加3级保护 ,十几块可以搞定,便宜又可靠 ...

几乎是唯一正解,不听劝的最后都要吃亏!

网友:
电路选高端可靠的,器件选马云铺子的,思路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
ADM的方案不错。TB有人做了在卖成品。

网友(2018-01-09):
鱼 与 熊掌,很难选择。

楼主(2018-11-16):
引用 网友B:
几乎是唯一正解,不听劝的最后都要吃亏!

可以来个参考设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