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信号隔直电容的选取

楼主(2017-07-28):
我这里要求对差分信号进行隔直输入仪表放大器放大,幅值在微伏的级别,请问该怎么选择隔直电容

网友A:
先放大,再隔直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放大,再隔直传输。

放大倍数大,截止了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大倍数大,截止了要

为什么要隔直?都这么小的电压了 直接采样不行?如果是交流福字是uV 直流很大的话 用宽范围的运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隔直?都这么小的电压了 直接采样不行?如果是交流福字是uV 直流很大的话 用宽范围的运放吧 ...

。。。。那要多少宽范围的放大,我要的就是交流信号,要放大到一定的范围,如果不隔直直流要几百伏了

网友:
信号频率多少?,放大器直流对地电阻多少?

网友:
CBB或者C0G。

网友C:
先说什么信号,频率范围

就怕讨论到100楼,你来个频率10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什么信号,频率范围

就怕讨论到100楼,你来个频率1000MHz

音频信号,20-20kHz

楼主:
谢谢大师,不过C0G的我看了容量大的封装也大,而我们的应用对尺寸有要求,最好能用0402以下的封装电容,不知道有没有相对而言更适合的呢,谢谢

网友D:
200KHz,信号幅度1~3mV,该如何选择?
另外一个场景:兼顾100KHz和100Hz,信号幅度>10mV,如何选择?

网友:
先放大再隔直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0KHz,信号幅度1~3mV,该如何选择?
另外一个场景:兼顾100KHz和100Hz,信号幅度>10mV,如何选择?

两个放大器分别选频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不过C0G的我看了容量大的封装也大,而我们的应用对尺寸有要求,最好能用0402以下的封装电容, ...

音频一般是几十k的输入阻抗,uV级差分信号很多还是几百欧,对电容漏电的要求不高,可以用X7R。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0KHz,信号幅度1~3mV,该如何选择?
另外一个场景:兼顾100KHz和100Hz,信号幅度>10mV,如何选择?

质量好的CBB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