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刷三防漆,fpc液晶座怎么防潮?

楼主(2017-07-28):
线路板工作环境潮湿,芯片都刷三防漆,
但是用来连接液晶接口的fpc座管脚很密,刷三防漆会导致金手指连接不良,漆会渗入管座内。
请教大家fpc座,大家怎么防潮。

网友A:
涂硅胶应该可以吧

网友:
没试过这种插座,插针那种把端子插上再刷漆就行,这种可以试试先把排线插上。

网友B:
1:座子插好排线并且测试正常就用螺丝锁上小塑料盖子,接着再喷漆。
2:用小塑料盖子把FPC排线座罩起来并压紧,刷漆后等彻底干燥再拆下盖子。
3:这个排线座插好排线之后用高温茶色胶带密封起来,这样不会碰到漆又能防潮。

网友C:
高粘度的软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硅胶应该可以吧

谢谢回复,有推荐的硅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座子插好排线并且测试正常就用螺丝锁上小塑料盖子,接着再喷漆。
2:用小塑料盖子把FPC排线座罩起来并压 ...

谢谢回复

我不是要求如何避开FPC座
我是想将FPC座的金属针防潮,红色圈圈要求隔绝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粘度的软胶可以

靠谱,求推荐

网友D:
说一句,插针是先焊接到fpc通孔的,已经焊死了,然后才过得三防漆,而且三防漆表干30分钟,过考拉20分钟,不明白你说的渗透怎么回事。

网友E:
美纹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一句,插针是先焊接到fpc通孔的,已经焊死了,然后才过得三防漆,而且三防漆表干30分钟,过考拉20分钟, ...

FPC最后要插液晶的柔性线路板对吧,
如果刷漆的话,漆会进入FPC座里面,最后组装液晶屏的时候,
液晶屏的柔性插口就会跟FPC接触不良。
这样说能明白了吗?
我表达的不清楚,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美纹纸啊!!!

我要求FPC的外面的金属焊盘过漆绝缘。
FPC内部的金属针不能碰到漆,
美纹纸贴哪里?贴内部?

楼主:
谢谢,不知道哪种胶能不渗入座内

网友:
不用刷,因为连后面都受潮了那前面缝隙更加小早就进水了。所以后面刷了还会搞坏排插。唯一办法就是想办法不用插座。直接排线对pcb焊接,然后随便刷。

网友(2017-12-11):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道哪种胶能不渗入座内

基本用硅胶覆盖了焊针,排线组装连接后,接触点应该比焊接点更不耐腐蚀,这部分如何处理?

网友:
如楼上所讲,接触点部分更不耐腐蚀。如果你完全封死连接座,那么这个座子基本是一次的了,屏坏了要把屏和座子一起换。那么比焊接连接的方式更麻烦,也就失去座子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