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是线性的,放的时间久了会不会变成非线性比如几年

楼主(2017-07-28):
什么条件会让它变成非线性

网友:
pt100也是非线性的,放久了还是非线性的。

网友A:
放久了,下垂了,就非线性了。

网友:
楼主应该去厂家的datasheet参数资料,上面一般写有使用环境参数

网友:
本来就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久了,下垂了,就非线性了。

就服你!∩_∩

网友:
不会放坏的,pt就是铂电阻,要是这都不能保证还谁用,不放心那就用热电偶。楼主真的操碎了心,估计正常用100年后东西还好好的。

网友:
小学生,不查就问

网友:
lymex大神在隔壁有铂电阻测温的专题,里面详述了Pt误差怎么算,受什么影响。

网友:
发动机的水温就是铂电阻测量的,你想想车子要跑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