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直流有刷电机的闭环调速方法?贡献个思路也行

楼主(2017-07-29):
最近要用到直流有刷电机,为了控制好直流有刷电机的转速,希望设计一个闭环的控制电路,配合软件完成较高精度的控制,哪位能提供一下开发经验、、、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2859735736

这个芯片不打码,可以来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6563905729.2.583e7588YpdUM9&id=522859735736

这 ...

首先不提价格,这个控制器不能闭环控制我的电机吧,我的电机又不是伺服电机

网友:
二楼快把你的源代码贡献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不提价格,这个控制器不能闭环控制我的电机吧,我的电机又不是伺服电机 ...

好的电机脉动比较小,比如maxon的,根本测不出来反电动势的波动。

用国产的电机,即使测的出来反电动势脉动,用这种方式闭环也是有很缺陷的,比如低速,卡住,堵转,这些速度波动会很惨。
类似于仅有霍尔传感器的无刷电机,用T法采集霍尔换相的时间间隔来测速,低速时候还是避免不了堵转后一突一突的转速波动。

想要高精度的控制,首先在反馈环节就要高精度,还是推荐用编码器,光编也好,电容编码器也好,磁编也好。磁编成本最低,10元的成本就搞定了。

楼主:
我百度了一下,好像只有光电编码器的方法能比较好的进行闭环控制。现在最难搞的就是结构上没法安装光电编码器。。。真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百度了一下,好像只有光电编码器的方法能比较好的进行闭环控制。现在最难搞的就是结构上没法安装光电编码 ...

对电工有难度才能体现出来机械工程师的价值。你一个破电工全部搞定,还让不让人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电机脉动比较小,比如maxon的,根本测不出来反电动势的波动。

用国产的电机,即使测的出来反电动势 ...

一直搞不明白磁编码器是这样安装的?看很多淘宝就一个磁传感器芯片,不知这个磁编码器芯片的实际安装方法,能否给个解答,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搞不明白磁编码器是这样安装的?看很多淘宝就一个磁传感器芯片,不知这个磁编码器芯片的实际安装方法 ...

我所见是装在轴端,磁钢是径向极化,一般市场上卖的都是轴向极化磁钢。磁传感器输出pwm或在mcu接口下spi iic 输出数字量,同时带有模拟正交IQ输出可以外接ADC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这篇文章,不过闭环调速肯定用编码器最好了

网友:
貌似只是一个控制器   没源码  对你的意义不大

网友:
这几天刚好研究这个呢.
电机调速,我觉得就是采样精度决定恒速精度,调节频率决定动态响应,控制方式:前馈+PID

网友:
作为一般应用,用60R的光栅就可以了,但是光偶容易脏,所以还是用磁栅比较好,用径向那种带一个芯片,实际上还是不去多级充磁加一个霍尔来的便宜,但是精度自然不去芯片的,芯片最低也做到256R了吧,实际上线数高了要求CPU的速度要很快,反而不如线数低容易搞定

网友C:
就是普通的PID就可以,速度环位置环,一个AB相编码器,读取出位置,计算脉冲数获取速度,然后就PID,主要是调PID参数这里麻烦点,其它都很简单

我以前就做过一个,这里是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g0NDY1MzUy/v.sw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普通的PID就可以,速度环位置环,一个AB相编码器,读取出位置,计算脉冲数获取速度,然后就PID,主要是 ...

你好,你用的是直流有刷电机吗?我看了你的视频,做的非常好

网友D:
果断编码器啊。自己做个圆盘开一圈小孔套轴上面,用槽形光耦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断编码器啊。自己做个圆盘开一圈小孔套轴上面,用槽形光耦检测。

结构上不允许

网友D:
精度不高用电流环,否则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不高用电流环,否则没办法。

我看到一个叫做反向电动势的闭环调速方法,估计跟你的这个电流环差不多吧、、、正在看,还没有消化

网友E:
LZ或许可以参考这个https://github.com/jcchurch13/Mechaduino-Firmware  开源的,用的磁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或许可以参考这个https://github.com/jcchurch13/Mechaduino-Firmware  开源的,用的磁编码器 ...

什么来的,c++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用的是直流有刷电机吗?我看了你的视频,做的非常好

直流有刷,马家买的5块钱一个的二手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电机脉动比较小,比如maxon的,根本测不出来反电动势的波动。

用国产的电机,即使测的出来反电动势 ...

电容编码器

这个很罕见,除了振镜,有什么东西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