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 CAN 能环回,不能对外发送接收

楼主(2017-07-29):
1. 硬件俩个对接,另一个接原子的stm32F4 开发板
2. 终端都匹配120欧姆,用的TJA1050。
3.  500Kbit的速度。

症状如下:
  1.  环回测试,收发正常。且原子开发板也能收到我发出的信息
  2.  对外收发: 发送超时,也收不到。
  3. 逻辑分析仪也显示发送的错误帧

网友:
这种求助,真是爱莫能助,回帖帮顶,你还是静下心自己研究吧,看你发帖也是求心里安慰。

网友A:
STM32的CAN一直在用,但你这样问,天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CAN一直在用,但你这样问,天知道。

我环回测试, 线路上其他设备也能收到吗?

网友B:
没遇到过,F4的CAN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F4的CAN一直在用..

我环回测试, 线路上其他设备也能收到吗?

网友:
我之前做CAN通信时,接错了线,这边的CANH接到那边的CANL了,折腾了好几天。楼主先看看别犯我这样的低级错误。

网友C:
环回是在mcu内部把rx tx接到一起了。请确认外面的线连接正确。canh,canl,gnd

网友D:
Loopback OK,外发NG,建议楼主查下波特率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回是在mcu内部把rx tx接到一起了。请确认外面的线连接正确。canh,canl,gnd

见了鬼了。  输出端HL 没有接反。 输入端TXRX 也没有接反。  且验证是否接反,也做了HL、RX、TX 呼唤 这种4种组合的 实验。

波特率都是500 kb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Loopback OK,外发NG,建议楼主查下波特率设置

TJA1050是4.8~5.25V的电压。 我3.3V供给。 解决了

网友E(2017-09-20):
引用 楼主:
TJA1050是4.8~5.25V的电压。 我3.3V供给。 解决了

我现在用的TJA1044,回环没有问题,但是一接上CAN芯片也是发送不成功。CANH/CANL一直都是2.5V,RX是5V,TX是4.2V。MCU芯片是STM32F105,MCU的CAN_RX连CAN的RX,TX连TX。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用的TJA1044,回环没有问题,但是一接上CAN芯片也是发送不成功。CANH/CANL一直都是2.5V,RX是5V,T ...

芯片电压对吗????????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之前是F1芯片,CAN时钟是36M,后来移植到F4芯片,一开始自己做的回环测试没问题,但实际收发都不行
检查后发现F4芯片的时钟一般配置为是168M,can的时钟是PCLK1,而PCLK1系统默认是4分频,所以CAN的时钟是42M
最后得出的原因是CAN的波特率未能设置正确!

网友E:
引用 楼主:
芯片电压对吗????????

供电5V,TX有波形,RX一直高电平TV,CANH和CANL都是2.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供电5V,TX有波形,RX一直高电平TV,CANH和CANL都是2.5V。

解决了????
我对CAN 不熟悉(代码水平只有能通信就成的水平),帮不了什么忙!抱歉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我对CAN 不熟悉(代码水平只有能通信就成的水平),帮不了什么忙!抱歉啊 。 ...

已经解决了。测试的时候是CAN1发,can2收,没放终端电阻,随便找了个电阻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解决了。测试的时候是CAN1发,can2收,没放终端电阻,随便找了个电阻就OK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