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否在一个硬碟安装双系统(Win7 和 Win10)?

楼主(2017-07-29):
有否在一个硬碟安装双系统(Win7 和 Win10)?

网友:
难道装两个系统还要在两个硬盘上?
我一直是一个mac 系统  一个win7系统

网友:
一个WINDOWS 一个linux是可以的

网友A:
硬件配置牛逼的话,装个虚拟机 多少个系统都可以!还快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558e58d23186bceb19e8bb55.html
教你如何在同一分区上安装双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配置牛逼的话,装个虚拟机 多少个系统都可以!还快

这样是不会快的,因为要分了一部分硬件资源主系统,才到虚拟机, 之后才虚拟系统,三级分吃硬件资源,快屁啊。

网友:
直接安装或VHD方式都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是不会快的,因为要分了一部分硬件资源主系统,才到虚拟机, 之后才虚拟系统,三级分吃硬件资源,快 ...

我用的mac book 双系统,先开MAC 在虚拟机启动windows ,等于两个实体系统在运行,打开时cad  keil  mac上还开测试,(文件桌面是共享的)效果非常棒。一直用了这么多年了。
硬件牛逼没办法。。总比你一会重启开这个系统,一会重启开那个系统,快不知道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mac book 双系统,先开MAC 在虚拟机启动windows ,等于两个实体系统在运行,打开时cad  keil  mac ...

之前用¥80元购买了一个二手 320G HDD 硬盘,分间了三个区 ( 1 > 140G -> (安装Win10 )),  (2 > 120G -> (安装Win7 )) , (3 > ( Data))。

网友B:
会装双系统,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装双系统,牛逼!

双系统真是超级简单的。

楼主:
2年前,将( 1T SSD 固盘 ) 分间 4个区 安装上 3个独立的Win系统( 7、8.1、10),也没有任何难度,超级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mac book 双系统,先开MAC 在虚拟机启动windows ,等于两个实体系统在运行,打开时cad  keil  mac ...

只能说,你用的方式不吃cpu,这个我钱几个星期刚测试过,i7(mac) 台式机上装虚拟机(parellel)编译公司程序需要8分钟,i5的实体机只需要4分钟。vm的也试过,性能更查一些。资源分配已经尽可能的偏向虚拟机了。macbook pro上的虚拟机编译程序更是需要13分钟多点。不过虚拟机确实能应付大部分场景。我现在的操作方式是一台台式机(无显示器),用mac book远程连过去,Macbook外接显示器,再开一个虚拟机,相当于两实体机一个虚拟机,不过这是工作环境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你用的方式不吃cpu,这个我钱几个星期刚测试过,i7(mac) 台式机上装虚拟机(parellel)编译公 ...

是的,我也在i7 16g 512G SSD的rmbp上这样用过一段时间,后面还是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你用的方式不吃cpu,这个我钱几个星期刚测试过,i7(mac) 台式机上装虚拟机(parellel)编译公 ...

我也是工作需要,要不就完全用mac系统了,单片机目前没有找到在mac系统下好的IDE,只好在mac上做测试,windows 上做keil编译,只不过我以前是用真的虚拟机,后来发现VM有个高级功能,可以在mac下启动真的windows。文件什么的也是在真的硬盘上。这样就不用担心虚拟机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