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M05,电源输入加了个二极管,防反接,经常不好用

楼主(2017-07-29):
二极管我用了1N4007和1N5819,都是SOD123的,
出现过这样的奇葩情况,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是没问题的
第二次,二极管的分压变成8~9V,导致78M05的电压不够,后边的电路不能工作,现在分析不出原因
5V的负载主要就是单片机
+12V负载是个继电器
+12V_IN没有负载

网友:
4007后面加个小电阻试试。

网友:
整个电路图放上来看看。

网友:
肯定是其他问题。4007+78m05,出货几KK没问题。

网友:
一个二极管的管压降能有8-9V 真的很难相信 是不是烧坏了?

网友:
实际电路上用的是4007或5819?5819也是8-9v?焊下来测试4007或5819是不是都坏了?

网友:
SOD123功率太小,烧了??

网友:
感觉线路原理图没有问题啊

网友:
坑爹啊,二极管都有8-9V压降,那需要多大的电流啊。

网友:
封装小了,功率不够已经烧了

网友:
估计上电充电导致SOD123的M7坏了。换SMA封装的估计会好!

网友:
二极管压降 8-9V ,肯定不正常了        小封装的要看一下规格书,由于散热条件差,达不到理论电流最大值的。

网友:
上电瞬间烧了,因为后面电容瞬间等于短路,换大电流的,
编辑原因,没打完就发了。

网友A:
防反接的话,二极管并电路上去,就没有压降了,反接的话烧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反接的话,二极管并电路上去,就没有压降了,反接的话烧二极管。

加个保险丝,成本,空间,呵呵

网友B:
有可能是后面滤波电容容量大,开机通电时没有缓启动加电一下子冲坏的吧?

网友:
滤波电容充电造成损坏,换成翘棍电路,二极管与电源反向并联,前段加保险丝,反了烧毁保险丝。或者用mos做反接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反接的话,二极管并电路上去,就没有压降了,反接的话烧二极管。

这样的话,烧完二极管,后面的电路一样会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后面滤波电容容量大,开机通电时没有缓启动加电一下子冲坏的吧? ...

确实,C1有点大了,上电冲击电流很大,二极管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SOD封装能过的电流比较小,上电瞬间,由于你的输入电容太大,充电电流大把二极管给超度了

网友:
C1跟C2换个位子试试

网友:
是继电器干扰了电源了吧,这个电路我常用的,不会出问题

网友:
上面那些说电容大了的,470uF 的电容根本不叫大好么,就是 4700uF,正品 4007 都耐得住!

问题应该不是出在楼主画出的电路上!

网友C:
楼主干脆加一个桥式整流就不怕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干脆加一个桥式整流就不怕反了。

桥式的话电源接反了也能用,但是用户就不知道自己接反了,会影响连在一起的其他模块的

网友:
SOD123封装很小的好么。M7的封装,一般都是DO-214AC。

网友:
肯定是楼主的二极管电流容量太小,上电时瞬间对电容充电把二极管烧了,换个大点的二极管或者限制一下冲击电流

网友:
换一个S8KC

网友:
SMC的封装
这样的浪涌才不错
为何要放这么大的容啊

网友C:
最便宜方案,翘棍电路,增加一个保险丝。应该有的把,只是换一个位置。最吊方案pmos做反接保护,反了电路不通。还有就是桥式整流。

网友(2018-12-25):
引用 网友C:
最便宜方案,翘棍电路,增加一个保险丝。应该有的把,只是换一个位置。最吊方案pmos做反接保护,反了电路不 ...

翘棍电路是什么电路?负载反并二极管?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了解一下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