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 装系统遇到问题

楼主(2017-07-29):
神州笔记本装系统   i5 平台 128ssd  装系统总是卡在展开windows文件 xx%  有时百分之几 有时几十   然后就那么卡着  硬盘灯不闪 u盘传输灯不闪  换过不同iso文件了  老毛桃的也用了 大白菜也用了   ultral iso 也搞了  就是不行

网友:
难道是装win7?要是装win10应该没问题

网友:
像ssd挂了。。。或者主板坏了。

网友A:
硬盘关闭ACHI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关闭ACHI试一下。

bios 下  硬盘模式只有achi

楼主:
难道是ssd坏了, 检测没有问题啊  回楼上硬盘设置只有 achi一种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ssd坏了, 检测没有问题啊  回楼上硬盘设置只有 achi一种模式

不能关闭ACHI,只能用原版WIN7试一下,很多WINPE都不能加载ACHI驱动。

楼主:
昨晚没管它 自己装上系统了  结果早上起来重启一下接着不行了 看来只能返修了 估计是固态硬盘坏了

楼主:
已经返回京东维修
最后公布

网友:
我那台10多年的老神舟还可以用,开机要到显示XP进度条几分钟,然后就快了。

网友:
现在还有一台2003年买的神州笔计本现在还在服役中.

楼主:
返厂修理回来了  是硬盘坏了 免费给换了  看来固态硬盘还是比较脆弱, sandisk的固态12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