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Ti C54x/C55x DSP flash 量产烧写方案.

楼主(2017-07-29):
1. 我们的硬件环境为C5510A DSP + 外置FLASH
2. 受限于工艺要求,无法在贴片前先烧写FLASH芯片
3. 当前通过运行一个在线的CCS工程烧写FLASH 步骤繁琐 易出错
4. 希望得到:
        A. 基于PC或脱机的FLASH烧写工具
        B. 最好能够控制烧写次数 不让烧写人员接触.out文件
        C. 操作便捷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求大神解决方案

网友A:
以前5402 有人做过烧写的程序, 时间久远, 忘记作者是谁了

你参考下

这个是readme  内容

第二版功能:
能将DSP应用程序生成的.out文件直接生成烧写Flash的.out文件,直接在CCS里load program并运行即可。
变灰的控件表示以后版本将要支持的功能。

第一次发布前经过测试的系统:
1.C5402+SST39VF040,Flash的8000H-FFFFH映射到外部数据空间的8000H-FFFFH,
2.C5416+SST39VF200,Flash的0000H-7FFFH映射到外部数据空间的8000H-FFFFH
加载表均小于32k word,包括.text、.data、中断向量表、查找表等多个段。

设置:
1.CCS目录:CCS for 5000的安装目录,第一次运行需要设置。
如果没有正确设置,会提示没有找到CCS for C5000的编译器或链接器或Hex转换工具

2.打开COFF文件
被烧写的DSP程序,直接选择.out文件。
注意:编译CCS Project时要加上-v548参数,否则所生成的.out无法正确转换成Boot Table。
设置方法:选择菜单Project/Build Option...,在Complier里面的Process Version里填548,
编译参数里会自动加上-v548。

3.Flash位宽
选择8位或16位Flash。

4.起始地址
Boottable在数据空间中的起始地址。

5.查看/编辑烧写前执行的代码
程序烧写前需要执行的命令,通常用于
1)映射合适的Flash扇区到外部数据空间
2)控制烧写过程指示灯
默认是以下指令:
                SSBX         INTM         ;关闭中断
                SSBX         XF        ;如果XF管脚可以控制LED,将其制高

6.查看/编辑烧写后执行的代码
*程序烧写后执行的命令,通常用于控制烧写过程指示灯,
默认是以下指令:
                RSBX         XF        ;如果XF管脚可以控制LED,将其制低

7.查看通用烧写程序
查看通用烧写程序以了解程序烧写的过程,尽量不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5402 有人做过烧写的程序, 时间久远, 忘记作者是谁了

谢谢 上班后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