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物理硬盘,D盘每次进入Windows都要手工添加盘符才可以访问,什么原因?

楼主(2017-07-30):
最近给一台新电脑做了系统,C盘固态,D盘机械,两块硬盘确定都是好的
症状:C盘(固态)一切正常,开机后找不到D盘盘符,必须在管理磁盘中手动给硬盘添加盘符
然而,重启以后照旧找不到这块硬盘,每次开机都要手动添加盘符才能正常使用
头回遇到这种奇葩问题,网上找到的办法都无效
求解。

网友A:
cmos中叶看不到机械盘?

网友B:
将2个盘(C盘(固态)一切正常,开机后找不到D盘盘符)对变,D盘机械(安系统),在BISO选D盘机械,先开系统,看能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中叶看不到机械盘?

bios中可以找到,进系统盘符就丢,改了重启还丢,够奇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2个盘(C盘(固态)一切正常,开机后找不到D盘盘符)对变,D盘机械(安系统),在BISO选D盘机械,先开系统, ...

那块机械盘以前装过系统,之前机器没问题
后来接过硬盘盒倒数据,同样没有盘符,想用得先进磁盘管理设盘符

网友:
说说我的经验,最近入手了1部二手(乱想 H530S i5 CPU 3G速)主板有3个STST插座,我就插入了3个设备 1 SATA(SSD 250G)安装Win10,2 SATA (HDD 2T) ,3 SATA (DVD RAM)光驱,开机进入Win10后,看不见(3 SATA (DVD RAM)光驱),之後将(2 3对换) 3 SATA (HDD 2T) ,2 SATA (DVD RAM)光驱,也是不能看见 3 SATA (HDD 2T),知到 3 SATA有问题了,想求证是否(主板 第3个STST插座)真的有问题,硬件就按兵不动,将 1 SATA(SSD 250G)改安装Win7后,再装上驱动精灵,安装最新的各设备驱动,开机进入Win7后,看齐了3个 SATA 的设备,(之前Win10也有装上驱动精灵,安装最新的各设备驱动,就是不能看到第3个 SATA 的设备),现知到主板的各硬件是没有问题的,之後再将 1 SATA(SSD 250G)安装回Win10,上网到官网下载新的主板BIOS,将其升级新的BIOS,一切问题都解决晒了。

网友C:
使用的ghost版本系统么?
请安装原版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的ghost版本系统么?
请安装原版系统试试.

ghost版本的系统都有驱动精灵,可安装新的驱动的,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会不会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2017-10-16):
我觉得跟主板驱动有关系

网友D:
将两块硬盘的位置做个对调试试。
如果是台式机,关注一下电源,比如:尝试 拔掉显卡。用集成显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两块硬盘的位置做个对调试试。
如果是台式机,关注一下电源,比如:尝试 拔掉显卡。用集成显卡试试。 ...

确定是硬盘本身的问题,在3台电脑上都试过,相同的症状,貌似是硬盘上存储盘符信息的区域有问题,掉电丢失

好几块硬盘现在都是这个症状

罪魁祸首已找到,所有的硬盘之前都在ORICO的硬盘底座上读取过,然后就这样子,但没搞清楚成因。估计把硬盘格掉有可能解决问题,但代价太大了

网友:
改一下分区表类型试试,原来MBR的改成GPT,原来GPT的改成MBR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是硬盘本身的问题,在3台电脑上都试过,相同的症状,貌似是硬盘上存储盘符信息的区域有问题,掉电丢 ...

哇靠,这个吓人啊。 我也有个 ORICO 的 硬盘底座 。 我这个的型号是 6518SUS3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太操蛋了。

网友:
哎?! 不对啊。我的这个曾经试过啊。硬盘装回到机器里面去也是可以读到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