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边沿触发中断,高频杂波会导致误触发吗

楼主(2017-07-30):
最近产品在脉冲采集信号出现了点问题,大概情况是这样:

输入是脉冲信号:200ms的低电平,40ms的高电平,输入使用了1nf的电容滤波,前期验证的时候,没有出现过问题,后来批量生产时,在产品上出现一定概率误触发的现象,有些产品一直好的,有些就经常误触发;用示波器抓到的波形都是好的,没有杂波。

误触发时,单片机的确产生了边沿中断: 一个是在纯高低电平的时候,会触发中断;另外是在边沿的时候,可能会触发两次中断;作为软件工程师,我只能解释在此处出现了中断,是高频杂波,示波器抓不到,没有证据,硬件不承认,客户又让我给明确报告解释,特来咨询下大家;

顺便说下,用的单片机没有滤波功能;把1nf电容修改为20nf就基本不会误触发了,但是又不能改硬件。

网友A:
那就只能改软件了,触发后执行确认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能改软件了,触发后执行确认程序

不能确定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怕是头痛医头,明天再试试,客户现场已经不在了,只能模拟下

网友:
边沿触发可以计时呀,不符合的排除就可以了

网友:
软件上加个滤波算法,排除掉可能出错的情况

网友:
反应速度不需要很高的话,中断里面延时再判断一下,示波器都看不到,应该时间不是很长。
换个一样封装的电容,很麻烦吗?
不过你这从102直接上203也变化大了点,要是输入阻抗很大,这信号波形恐怕变了吧。

网友B:
输入的信号来自什么设备或器件?阻抗是多少?你的设备输入除了加滤波电容,还串电阻了吗?
抗干扰是个需要相当硬件基础的活儿,不是懂点数字电路就能搞好的,所以还得看你们的硬件工程师到底是什么水平了。

网友:
软件加多次采样确认,这个是必须有的

网友C:
懂硬件的同学说一下怎么从硬件上滤除高频干扰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的信号来自什么设备或器件?阻抗是多少?你的设备输入除了加滤波电容,还串电阻了吗?
抗干扰是个需要 ...

来自整车的安全气囊控制器,电路是他们提供的,但是在示波器上未看到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懂硬件的同学说一下怎么从硬件上滤除高频干扰呗

楼道的那种声控灯知道吧?
大体的原理就是那种“单稳态电路” , 只是这电路也要精细的调整一下

网友D:
示波器设置合适的话不会抓不到的,应该那蓝色的翻转信号作为触发源,减少扫描周期。说不定能看到触发中断的原因。好奇问一下是什么单片机?感觉波形变化慢有些沿边触发在某个电位上可能容易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设置合适的话不会抓不到的,应该那蓝色的翻转信号作为触发源,减少扫描周期。说不定能看到触发中断的 ...

MC9S12XET256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来自整车的安全气囊控制器,电路是他们提供的,但是在示波器上未看到干扰

上升沿是200多ms还是μs?
从波形上看,上升沿太平缓了,即使是200多μs也太慢,容易引起多次触发,如果输入信号就是这样平缓的上升波形,就需要加硬件整形电路,或者用软件AD采样值来判断,算法做好,可靠性会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升沿是200多ms还是μs?
从波形上看,上升沿太平缓了,即使是200多μs也太慢,容易引起多次触发,如果 ...

200us
后面硬件把前端电容由1nf改为20nf基本就没再出现了

网友D:
不太明白,输入本来就是脉冲波形,如果打开io的中断功能,不管是电平触发中断还是延边触发中断,一个周期里总是会发生中断,怎么理解为误触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明白,输入本来就是脉冲波形,如果打开io的中断功能,不管是电平触发中断还是延边触发中断,一个周期里 ...

这样说吧,分成两种情况:

1. 示波器抓到的一直是高电平,使用高分辨率没有看到任何毛刺,但是会发生中断触发的现象;
2. 在上升沿,本来应该只是一个上升沿中断,但是,上升沿中断后又跟了一个下降沿中断;

网友:
对于这种不算太快的信号,我一般采用定时判别的方法,10ms中断里不停的读取IO的值,发现有上升沿了再处理。

网友E:
楼上方法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方法可以试一试

嗯,我后面改了,不过量产产品牵扯太多,原来也不是我写的,所以现在是拖着,改成CAN报文了,其实最开始出问题就准备这么用了,只是量产不能随便就改了

网友F:
又是毫秒又是微妙的,差1000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是毫秒又是微妙的,差1000倍呢

后面量杂波都量到ns级别了,还是没有抓到

网友G:
估计是你们示波器用不来或者是示波器太差劲,这样的又上升沿又来下降眼的怎么都能抓住.既然你软件说检测结果是又来上又来下的,而且硬件上面的确加大滤波就能基本解决,这样就可以判断为是硬件本身可能出现一些毛刺,那么肯定是可以抓住的,示波器性能以及他的设置和触发选择是问题

网友:
這麼慢的信號建議還是用軟件來debounce吧,以後要選中斷最好是支持史密特觸發或是可硬件支持debounce.另外這種斜率的信號最容易出問題,或者加個三級管來做信號處理再給MCU

网友:
电容叠加上100nF,不是换。

网友:
做过类似的项目,
硬件上  1k电阻加103电容,妥妥的,既保护IO口,又防干扰;
软件上,我之前 在开始中断后,再重新初始化IO口 也会 触发中断,可以留意一下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你们示波器用不来或者是示波器太差劲,这样的又上升沿又来下降眼的怎么都能抓住.既然你软件说检测结 ...

通过改软件,在出现扰动的时候,用io口触发采样,在周边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但是的确出现了触发后,电平又跳变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