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BT134驱动求助?

楼主(2017-07-31):
参考了一款小家电的可控硅驱动电路。
市电——变压器——4个二极管整流——78L05 5V

单片机IO口控制可控硅,可控硅一端接着N,一端接着L。
但是很奇怪的一点:7805出来的5V连着N。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知识水平欠缺。求助了
下面是我画的原理图和小家电上的实物电路

网友A:
公共参考端,直推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共参考端,直推可控硅。

这个5V还给所有芯片和单片机供电的,这样接到市电上,相当于单片机这些都直接和市电接了,单片机和芯片这些需要5V供电的电路不会受影响吗?
(实际情况下,确实没有影响,电路工作很正常,想不通)

网友:
电源的电压只是人为定义的啊,是相对值,只要满足单片机工作的要求就OK了

网友B:
唯一要确定的就是,他的小家电肯定人轻易接触不到内部电路,所以能工作就好,你的电路如果人能接触到,就不能用这种电路,十分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唯一要确定的就是,他的小家电肯定人轻易接触不到内部电路,所以能工作就好,你的电路如果人能接触到,就不 ...

嗯,人是接触不到的。

网友:
直推最省钱的啊

网友:
双向可控硅用负压比较容易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