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讲(在1个硬盘中<安装多个操作系统>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7-07-31):
今天开讲(在1个硬盘中<安装多个操作系统>如何实现的):

1、用WinPE进入PE后点击开PE系统桌面的diskGenius分区工具,运行DiskGenius,将你的硬盘分割为最多为4个区(C,D,E,F),将C,D,E (3区格式化),
     就可安装多个系统了,但在你分割为硬盘4个区时,最好是选用大小容量来分割例如(1T HDD) C 区= 320G, D 区= 280G, E 区= 240G ,F 区 = xxxG。
     要由小系统先安装起,例如安装2个系统,首先安装Win7 ->  (D 区= 280G),后再安装Win10 ->  (C 区= 320G),用安装Win7/10.ISO来安装,
     安装时就直接进入到你的安装系统选用哪一个分区 (如:D 区= 280G  安装Win7)。

2、这样是要 安装Win7整个操作系统都在自己的本分区,(传统的安装Win7,8.1,10 都是要自己分成2个分区来安装的,安装Win7 (第1个分区 100M
     是Win7的引导启动区)  (第2个分区才是Win7的系统区) 。
     安装Win8.1 (第1个分区 300M  是Win8.1 的引导启动区)  (第2个分区才是Win8.1的系统区) 。
     安装Win10 (第1个分区 500M  是Win10 的引导启动区)  (第2个分区才是Win10的系统区) 。
     每个系统这样就好像单片机的引导启动区BootLood区的机制一样,以上就是要 (每个系统的系统区+引导启动区)在同一个区中,不开2区,这点很重要的。
     如果按以上的安装2个Win操作系统,就完成了。

3、以上安装2个Win操作系统在1个硬盘中,就完成了,2个Win自己都知道有另一个Win存在,你在启动菜单启动WIin10,进入WIin10系统后,
     你可看到(D 区= 280G)Win7的所有一切,反过来你启动了WIin7,进入WIin7系统后,你是看不到(C 区= 320G)Win10的所有一切,
     好像没有了(C 区= 320G)Win10的所有一切,Win7也将自己的(D 区= 280G)D区,自动变身为C区。

4、如果要安装3个系统以上, 如: Win、linux、mac 用以上的方法是可以的,
     但是在安装3个系统以上就出现问题了,前面讲过每个独立的操作系统都有一个自己的引导启动区(BootLood区),前面讲过你在1个硬盘中只安装2个
     Win(7、8.1、10)系统中其中的2个,Win它自己处理了,没有问题了,你在1个硬盘中安装上3个Win(7、8.1、10)系统就有问题了,
     或者是在1个硬盘中安装不同的系统如( Win、linux)就有问题了,因各个系统的引导启动区(BootLood区)要由一个软件来管理,
     ( EasyBCD 2.3 中文多语免费版 系统引导维护工具)现到这个软件出场了,前面讲你可以安装(2个、3个、4个)系统,但是,你在安装完最後的系统,
     从新开机只能是进入最後安装的系统中,没有开机时有菜单给你选择进入哪一个系统,因你在安装各个系统时每个系统都有一(引导启动区BootLood区),
     你现进入最後安装的系统中,安装( EasyBCD 2.3 中文多语免费版 系统引导维护工具)这个软件,它是用来专门管理各个
     系统的(引导启动区BootLood区)。按以上操作就可在1个硬盘中<安装多个操作系统>。

最後总结一下:
     首先要将1个硬盘分割成多个区(用WinPE进入PE后点击开PE系统桌面的diskGenius分区工具,运行DiskGenius,将你的硬盘分割成多个区)
     不要用安装Win时(自带分割硬盘成多个区),由事前作好分割硬盘成多个区。
     就可在各个分区来直接安装(系统)。
     各个分区都安装完(系统)後,就要用到( EasyBCD 2.3 中文多语免费版 系统引导维护工具)作管理各个系统的(引导启动区BootLood区),就可在开系统时看到菜单选择画面。

     下面很多声音,话直接使用虚拟机,就可以了。虚拟机就是虚拟机,不是真实的系统,兼容是有很多问题的,在每个分区的系统是真正的系统,完全是不会出现问题的,可放心地应用。

网友A:
我曾经在一块盘上装了三个系统win,linux,mac现在是没精力折腾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在一块盘上装了三个系统win,linux,mac现在是没精力折腾这个了。

你没有讲你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啊?

网友:
搬个小板凳来听课。

网友B:
直接上虚拟机好点,省心,出错了不用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虚拟机好点,省心,出错了不用重装系统

这样是不会好及不会快的,因为要分了一部分硬件资源主系统,才到虚拟机, 之后才虚拟系统,三级分吃硬件资源,快屁啊。

网友:
现在我都是用虚拟机了,也不需要那么快的速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不会好及不会快的,因为要分了一部分硬件资源主系统,才到虚拟机, 之后才虚拟系统,三级分吃硬件 ...

不快就用硬件来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不会好及不会快的,因为要分了一部分硬件资源主系统,才到虚拟机, 之后才虚拟系统,三级分吃硬件 ...

不快就用硬件来凑 +1

网友C:
很好奇一台电脑上装多个win系统的心态,装个win10其他跑跑虚拟机不就完了吗。当年大学的时候一台电脑上装好几个系统,win7,mac,ubuntu,gentoo,现在想想真没用,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一台电脑上装多个win系统的心态,装个win10其他跑跑虚拟机不就完了吗。当年大学的时候一台电脑上装好 ...

如果你是一位全能的电子工程师,摆在你面前的每一样工具以及各种电脑操作系统,你都能熟练地操作,你才有议价能力。

在武侠世界中,武功练到最高境界时,一条草、一片树叶都能拿来作武器,你看杨过用木剑就可打胜金轮法王,你再看李小龙他自己本身全身上下都是一件武器来的。

你好看看以下内容:

是不是大部分男性到了40岁,活着特没意思?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8348-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不会好及不会快的,因为要分了一部分硬件资源主系统,才到虚拟机, 之后才虚拟系统,三级分吃硬件 ...

表示esxi很好很强大

网友D:
很早的时候,那时的硬盘容量最高也就10,20GB的时代,也就是WIN98的时候,用过外部工具装多操作系统,也试验过DOS6.22,WIN3.2,WIN95等等共存的多操作系统安装,那时电脑慢,很费时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大概就是电脑升级,用了XP之后,发现如果装的系统不超过3个,完全不用借助外部工具,直接XP的磁盘管理就可以搞定,而且是完完全全独立的操作系统,当从其中一个系统启动后,另外2个系统盘就像一个普通的硬盘分区一样存在于你的磁盘列表中,就这么简单。

不过在WIN10安装的时候,不知为何,即使你给WIN10指定了安装盘路径,但是WIN10系统会修改你其它2个系统盘的启动文件,最后搞得乱七八糟,因为测试完了对WIN10不太喜欢,没实际应用,后面也就不了了之,没有深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早的时候,那时的硬盘容量最高也就10,20GB的时代,也就是WIN98的时候,用过外部工具装多操作系统,也试 ...

以上我还没有讲到你所遇上的问题。

网友:
win系统,推荐尝试下   win红石              ,用SSD来实现,速度快。

楼主:
这世道最怕是(狂做一生)得不到快乐以及一笑,还好你是(狂笑一生),请不要笑到傻了,变作傻瓜。

网友E:
直接用虚拟机,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虚拟机,方便很多

用虚拟机是其中一种方法,这世界是否只有一条道路或一种方法去北京啊?看看11楼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虚拟机是其中一种方法,这世界是否只有一条道路或一种方法去北京啊?看看11楼内容。 ...

今天去公司综合处申请业务,人家关键系统单独跑在一个xp虚拟机里。。

楼主:
在1楼作了补充,有图片。

网友:
win7 ssd120g+1T 机械
debian9 1T机械
足矣

网友:
前段时间一个硬盘装WIN7和WIN10,一个硬盘装Fedora和Ubuntu,用Easybcd怎么折腾都不能开机任意选择启动项,后来装grub4dos才解决。

网友:
哇,技术贴,支持一下,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
办公室的台式机就是WIN10+DEBIAN。。。

网友:
这个老机子可能用的纠

网友:
楼主你疯了么

网友:
大牛呀,Ubuntu+Win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