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控制无显示器主机方法

楼主(2017-07-31):
我想买个小的移动主机, 通过以太网或其他方式, 用现有的笔记本控制他, 操作桌面. 有没有比较长时间使用,可靠稳定的方案.
1.是否一定要安装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2.最好是能, 开机自动运行, 运行后就能远程控制.
有会使用的朋友,感谢~

我查看网络,方案有2个.
1. Team view,可以设置自启动.然后使用主端控制. 我尝试,失败了. 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可能是路由需要设置.
2. 使用QQ, 自动接收远程请求,这个没有做..

有做过类似的朋友, 给点儿建议.谢谢~

网友A:
什么系统?如果是WINDOWS的话,直接MSTS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系统?如果是WINDOWS的话,直接MSTSC就可以了

WIN7 远程控制WIN10, 外网不行吧.
另外, 如果是每次要配置, 好麻烦. 不想买个显示器放着.

网友:
向日葵  试试看

网友:
一个网内,或内层访问外层,简单的是用radmin,非常方便。至于不同内网,现阶段只能teamviewer了。

网友:
我哟用Radmin差不多15年了,连版本都没更新过。 此外pcanywhere,windwos自带的远程终端都是可以的。03年还用过一段时间的netmeeting。

网友:
局域网内远程桌面就可以了,外网可以用teamviewer,或者QQ远程,或者QQ远程设置好自动接受,试过没有问题

网友:
anydesk好像也可以,还有协之通

网友:
如果能外网端口转发,就没必要用第三方软件了,windows 系统自带的 mstsc 不是很好用么?
再加个动态域名,不行的话,现在家用路由器大多有手机APP了,能查外网IP地址。这样直接用IP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老实用回Team view吧

网友:
推荐 teamviewer,用完就不想用别的了

网友:
windows远程桌面就可以,局域网外网都可以的,内网直接访问,外网我用花生壳动态域名解析。

网友:
远程/pcanywhere/teamview  设置好,开机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