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build后data flash超出,程序依然正常运行

楼主(2017-07-31):
我用的MCU是瑞萨RH850 R7F7010423AFP型号的,根据数据手册查看到 Data flash区大小为32K,可是我用CS+编译后显示ROMDATA SECTION 00008960 Byte(s) 远大于32K。运行正常,以下是相关截图:

网友:
rom data 一般都是常数,可以直接放在程序flash中

网友:
只是还没有执行到超出这部分

网友:
虽然没过这个MCU,但从你的截图看,Code Flash(768K)才是装你的程序,而Data Flash(32K)应该是用Flash模拟出来的EEPROM(我从字面理解的)。
具体还是得看真的用过这个MCU的大神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的 CODE FLASH 是 768K的,你的 程序文件编译下来才 35K,十分之一还没到呢,别慌。

先搞 ...

code data有174K左右,不是35K,这个35K是用来存放常量的,我添加了一个测试数组:
const char testbuff[1024];
这部分编译后ROM DATA FLASH相应的增加了1024。

网友:
引用 楼主:
code data有174K左右,不是35K,这个35K是用来存放常量的,我添加了一个测试数组:
const char testbuff[ ...

试一下char* c= "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看看多了多少

网友:
有隐藏的分区,请问你全都烧进去没报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