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输入端并联了一对反向的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7-07-31):
1. 这是一个可以检测0-20mA或者0-10V的检测电路
2. 通过跳接J6跳线帽实现检测0-20mA电路,断开检测0-10V电压
3. 分析时发现D29这个并联的二极管,去掉对电路无影响,大家能帮忙分析下作用吗?

网友:
保护输入不会有超出幅度的差压,有些运放在输入信号过大时候会出现输出翻转

网友:
这个成本高吧,线性光耦隔离!!

网友:
防止超过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
电工真的不应该问出这样的问题。就算你的电子技术是门卫奶奶教的,但你有毕业证就应该懂这个基本知识。

网友:
保护用的,反馈的建立需要时间,这时两个输入端压差很大;输入晶体管对一次过压,性能就会永远下降

网友:
钳位用的

网友(2017-09-19):
削平信号电压的波形幅度,限制信号电压范围,用于保护后面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