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远程更新设备程序

楼主(2017-07-31):
PLC系统,有时候需要调试、更改程序,以前的做法是寄一个新的给客户更换。后来有几次是用qq的远程协助,缺点是这个需要在对方电脑上装软件,把程序也传到对方电脑上。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简单地控制对方电脑,最好是把对方的端口(串口或usb)直接映射到我的电脑给我用?

TeamViewer有这功能么?

或者有没有类似功能的网络模块供远程操作?

网友A:
1,可以把加密后的烧录文件发给对方,降低风险,烧录的方式可以有串口,网口,CAN等等;
2,写一个驱动,客户拿到后直接在PC上运行安装,安装的过程中完成程序升级,当然,中间最好最加密处理,否则透传容易被别人破解;
3,使用网络远程更新。这个要求机器有联网功能。

这3种方式我用的比较多。

网友B:
TeamViewer可以实现。。。我看好多给汽车远程编码都这样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把加密后的烧录文件发给对方,降低风险,烧录的方式可以有串口,网口,CAN等等;
2,写一个驱动,客 ...

1、2不好实现,PLC没有像单片机一样编译会产生Hex文件,他的下载需要在编译软件里打开源程序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amViewer可以实现。。。我看好多给汽车远程编码都这样搞的

他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在汽车车机里直接安装了TeamViewer?如果是这样就相当于控制远程电脑,是可以实现。我的这个需求是将对方电脑作为一个中转站一样用他的usb口或串口

网友C:
没搞过瞎想的。自己写一个串口转TCP的程序装在客户电脑上面。然后让客户把串口映射到网络。

你这边把把网络映射到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搞过瞎想的。自己写一个串口转TCP的程序装在客户电脑上面。然后让客户把串口映射到网络。

你这边把把网 ...

这个实现方法是好,就是不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实现方法是好,就是不会啊

坛子里面问问有没有人做呢,或者淘宝搜搜有没有成品卖。

网友D:
西门子 smart 系列,直接给SD卡,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 smart 系列,直接给SD卡,OK

那还是要寄SD卡过去,和换PLC一个意思了,就是操作简单点而已

网友:
MARK,也很想知道,有没有办法把远程电脑的串口为我用!

网友E:
usb-over-network 连接公网远程计算机USB设备

网友:
用网络升级最好不用客户自己动手

网友F:
用TeamViewer,就是要用户接上外网。直接操作上位PC。升级完后,断开外网。

网友:
所有的PLC、HMI 之类都升级到网口型,然后再想办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在汽车车机里直接安装了TeamViewer?如果是这样就相当于控制远程电脑,是可以实现。我 ...

一般车机哪有能装teamview的。。。是一台电脑配上个刷机的设备,远程加载设备的驱动到自己的电脑

网友G:
用一个串口转以太网模块,然后通过互联网升级

网友:
买过,要1000块,直接串口到你电脑。

网友:
teamview 也有虚拟网的可以将客户的网络与你的计算机虚拟成一个局域网,plc要有网络接口或用串口服务器才行。

网友:
我们的设备支持u盘升级,网络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TeamViewer,就是要用户接上外网。直接操作上位PC。升级完后,断开外网。

这个方也就是和qq 远程协助一个道理吧,缺点就是要装软件,把'源程序拷到对方电脑上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over-network 连接公网远程计算机USB设备

这是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车机哪有能装teamview的。。。是一台电脑配上个刷机的设备,远程加载设备的驱动到自己的电脑 ...

要的就是这种功能,是他的刷机设备有这功能还是teamview能实现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一个串口转以太网模块,然后通过互联网升级

有推荐么?是不是要涉及到端口映射之类的

网友H:
有些厂家的dtu宣传说可以支持远程给plc下载程序。

网友:
开源项目 usb/ip,不过好像只支持局域网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些厂家的dtu宣传说可以支持远程给plc下载程序。

没错,我们就专业做这个。
只不过我们的这种模块至少要2K多一个,如果嫌贵我也没办法~
基本上所有的PLC我们都支持了。
我们模块连在PLC上,自带4G网卡上网。你在远程电脑只要可以上网即可,无需其他任何要求,我们有云端替你中转。
远程电脑装我们的虚拟串口网口的软件,连到模块,其它操作跟你本地完全一样,随便下载调试PLC程序,网口串口PLC我们都支持。
客户现场无需任何电脑,你的程序也完全不会泄露。
调试完PLC程序之后如果不用了可以让客户把模块寄回给你,或者模块改做远程监控,你可以通过模块的网页在远程查看修改PLC里面的数据,还可以选择支持短信报警和远程组态软件监控。

网友I:
在客户电脑上装软件,把你程序也放到客户电脑上,这样太不安全了,也显得你很不专业
如果你程序里面写的有某些不该被客户看到的注释(比如,遇到多少天不付钱,就执行某某操作来锁住机器)被客户不小心看到了,客户肯定气死了
(实际上,目前大部分PLC程序里面都会存在类似的逻辑,只是别给用户看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客户电脑上装软件,把你程序也放到客户电脑上,这样太不安全了,也显得你很不专业
如果你程序 ...

看了你那GRM500系列介绍,还分好几个型号,功能还分为下载调试、远程监控等等,我还以为只是把远端串口通过网络映射到本地电脑就可以当普通串口用了,没想到还有分类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那GRM500系列介绍,还分好几个型号,功能还分为下载调试、远程监控等等,我还以为只是把远端串口通 ...

502的功能就是下载调试。主要用透传,包括网口和串口透传。也开放了一点非透传功能,可以用网页系统。
501没有透传,有完整的非透传模式,包括短信报警,网页系统,远程组态软件opc等等。
503=501+502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那GRM500系列介绍,还分好几个型号,功能还分为下载调试、远程监控等等,我还以为只是把远端串口通 ...

透传只是为了下载调试plc,偶尔用一下。
非透传模式才是长期使用的,这个时候模块完全不依赖电脑,自己认得几乎所有厂家主流plc的协议,自己读写数据,计算报警,自己把数据以我们的内部格式发上网,供网页app以及组态软件opc使用。所有的途径可以同时操作同样的数据,任意多对多监控。
这是只靠透传完全无法想象到的能力。

网友:
我们提供透传模式是因为下载调试plc只能这么实现。很早的gprs时代我们就有非透传模式了,而且我们现在还继续卖gprs的模块。透传反而是有了3g以后才加上的。

网友J:
给你个思路,把你的电脑,现场电脑组(V爱P国N),再用一个叫vspe的串口映射软件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给你个思路,把你的电脑,现场电脑组(V爱P国N),再用一个叫vspe的串口映射软件就可以搞定了 ...

没那么简单。
网口plc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特例很少。
但串口plc有很多特例。
我们软件就有好多种针对特定plc的特殊模式,并不是简单透传就行的。很常用的西门子200用串口下载就是特殊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是要寄SD卡过去,和换PLC一个意思了,就是操作简单点而已

程序发过去,用SD升级

网友:
我有专用的远程模块,不过价格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over-network 连接公网远程计算机USB设备

我用teamviewer建立(V爱P国N),用usb over network 来共享远程usb,确实好用。不过网上下载了好多版本都不能破解,试过好多序列号都不行,只能用15天,你有破解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