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哪可以买到480*320的显示屏呢?

楼主(2017-07-31):
如题,想要工业屏,做医疗的。最好能带触摸屏 电容的

网友:
直接找厂商

网友:
480*272好多,可是不合楼主要求

网友:
工业屏还是找厂家比较合适.
商用的我就有很多.

网友:
1688 上 搜一搜 看看吧  多找找

网友A:
这种分辨率只有手机竖屏横用,3.5寸的320*480,有CTP,看我签名

网友:
ILI9481控制器的就是这个分辨率,不过不是电容屏呢,要用起来还要一点功夫。

网友B(2017-09-02):
引用 网友A:
这种分辨率只有手机竖屏横用,3.5寸的320*480,有CTP,看我签名

哪里有这个屏幕看下,有产品要用。

网友:
同求,也有产品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这个屏幕看下,有产品要用。

参考我的签名加我q,我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