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TL8367RB做了个傻瓜千兆交换机,功耗还挺大的。

楼主(2017-07-31):
原贴资料在这里。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19582-1-1.html

开始没调通,以为是带变压器的网口的问题,后来经过各位大虾的分析,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后来,研究了下芯片pdf,发现,我的配置电阻不对。
改了4个电阻,终于跑起来了。
运行了一会儿,发现芯片比较烫,因为用zynq比较多,感觉也比较热,没引起重视。
运行了大概1个小时候,偶尔断网。
才开始猜测是不是温度导致的问题。
往芯片上粘了个散热片,恩,终于好了。网络运行了2个多小时,没断过。
网口全部断开,140ma@5V
接2个网口,    180ma@5V
功耗还是挺大的,接近1W了。
接了这个散热片,运行1个小时候,手摸散热片,感觉都是比较烫的。估摸温度可能有50来度
下面来个图片:

网友A:
沙发,尽然做了为啥只做3个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尽然做了为啥只做3个网口

自用的特殊用途,只需要3个网口,于是就只做了3个哈哈。

网友B:
2个口的交换机

和芯片连接的直接用xmii多好
交换机的这功率是正常范围。
但具体值可以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C:
1w其实很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口的交换机

和芯片连接的直接用xmii多好

不止2个口哈,还有个口没焊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w其实很低了。。

那通常是多少呢?只是觉得,以前用w5500貌似都没这么大功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通常是多少呢?只是觉得,以前用w5500貌似都没这么大功耗。

牛,我也做了这个,也发现是配置电阻不对,但是不管怎么调,都没反应,后来放弃了,用ip175了,能共享一下改的哪几个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我也做了这个,也发现是配置电阻不对,但是不管怎么调,都没反应,后来放弃了,用ip175了,能共享一 ...

从78到86脚,78,79脚悬空,84,86脚悬空,其他通过4k7接地。

网友E:
网口的那些差分线,看起来不大对劲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口的那些差分线,看起来不大对劲哦

还请指点指点?

网友:
查分线组与组之间靠太近了,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请指点指点?

四组差分线,
组与组之间最好做到3W。
组与组之间做等长
做100欧阻抗,

这些都是标准的要求,不过你做个实验板玩,也无所谓。也能跑起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请指点指点?

还有,那个晶振有点远了。
我是这样对我们下面的工程师要求的。
如果做产品,这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那个晶振有点远了。
我是这样对我们下面的工程师要求的。
如果做产品,这样不行。 ...

谢谢指点,这个版本确实有这个问题存在,画图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后来没改,只是为了验证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这个版本确实有这个问题存在,画图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后来没改,只是为了验证功能。 ...

楼主帮忙看下这样配置成不成,如果可以,在在发一版本,谢谢了

楼主:
电阻配置是没有问题的,因为pxledx的引脚内部有上拉,外部下拉,即可。
只是,如果该引脚是上拉,则功能为低有效,如果是下拉,则功能为高有效,所以,你有几个led的状态,跟其他的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帮忙看下这样配置成不成,如果可以,在在发一版本,谢谢了

电阻配置是没有问题的,因为pxledx的引脚内部有上拉,外部下拉,即可。
只是,如果该引脚是上拉,则功能为低有效,如果是下拉,则功能为高有效,所以,你有几个led的状态,跟其他的是反的。

网友(2018-12-07):
感谢最近需要将设备用网口串联,

网友:
感谢分享,最近需要将设备用网口串联,用交换机太大了,参考参考。手机发的,发现不能回车,因此意外发了一个回复,忽略就好。

网友F(2019-04-19):
请问电源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电源用的什么芯片

TPS62140,,,,,

网友:
楼主,这个片子貌似不是工业级的。

网友G(2019-07-11):
78,79,84,86一定要悬空吗?还有其它引脚只能下拉吗,上拉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78,79,84,86一定要悬空吗?还有其它引脚只能下拉吗,上拉行不行?

规格书里面有相关的描述,建议可以看看。

网友(2019-09-20):
自己折腾了一块板子,复位没有自检,LED也不会复位闪烁一次,电流只有40ma,没有任何反应,不知楼主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40ma应该是有问题的,主要检查配置电阻。另外,肚子上的焊盘要可靠接地,因为电流回路都是通过这里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0ma应该是有问题的,主要检查配置电阻。另外,肚子上的焊盘要可靠接地,因为电流回路都是通过这里走的。 ...

肚子上的EPAD是有连接地的,可不可靠应该对性能会有所影响,目前是上电复位时,没有进行LED口的配置自检(LED没有在复位时闪烁一下进行LED操作测试),LED的配置方式为78、79、84、86脚悬空,其他下拉4.7k。LED始终都没有亮过,晶振有在工作(捂脸),下面是原理图,LEDpin的配置由于用来调试的,所以留了一堆的上下拉,就不发出来了=。=,LZ大大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3口交 换机

网友H(2020-03-11):
楼主,我按原理图始终没有调试通,我是用来扩展成4个百兆的,请帮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按原理图始终没有调试通,我是用来扩展成4个百兆的,请帮我看一下。 ...

有些电阻需要根据pdf文档来进行调整。尝试着调整一下,应该能够成功的。如果不成功,检查焊接是否有问题,特别是肚子上接地焊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电阻需要根据pdf文档来进行调整。尝试着调整一下,应该能够成功的。如果不成功,检查焊接是否有问题 ...

主要是3个LED部分,是否一定要接?麻烦帮我看下原理图,焊接应该没问题,我们是机器回流焊的。

网友:
也正在用 RTL8367RB 做一个交换机。手上只有楼主位链接帖子里的资料。
datasheet 语焉不详。琢磨了半天,大概总结如下:
1.  PxLEDx  引脚是双功能的。在复位时,作为配置位,由其高低电平决定一些配置信息。在复位后,作为 LED 驱动信号。
2.  配置位内部都有上拉,上拉指示的都是最常用的配置。也就是说,悬空就是通常要求的配置,外部不需上拉或下拉。
3.  需要接 LED 指示时,要注意其有效电平。当有上拉时,有效电平为低。当下拉时,有效电平为高。
4.  总之,外部不要上拉下拉。接 LED 的,全部接成低电平有效方式,也就是 LED 负极接芯片引脚。
5.  PxLEDx 分为 5 组,每组对应一个网口。没有使用的网口,其对应的 PxLED 就不要接 LED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