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和linux共享文件软件

楼主(2017-07-31):
如题,之前有过一个界面式的软件,可以用于windows和linux之间文件随意拷贝,忘记名称了。求教各位有什么界面式的共享软件

网友:
在linux上安装samba服务器,装完之后在windows上映射网络硬盘,跟本地磁盘一样方便

网友:
韦东山讲课用的cuteFTP和filezilla?

网友:
samba 最简单实用

网友:
VirtualBox好像是可以直接拷贝吧。Vmware好像不可以。激进一点的话用WIN10开Linux Subsytem简单多了吧。

网友:
Vmware安装ToolBox后也可以共享拷贝。

网友A:
samba最方便了,但我装了不懂得怎么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amba最方便了,但我装了不懂得怎么配置

ubuntu下文件夹直接右键共享,Windows下映射网络驱动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buntu下文件夹直接右键共享,Windows下映射网络驱动器

可是我要设置访问密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要设置访问密码的。。

文件夹右键会提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文件夹右键会提示的

这么人性化啊,我回头试试,现在都是把电脑放角落用SSH访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人性化啊,我回头试试,现在都是把电脑放角落用SSH访问

上周开始学着搞openwrt,正好在搞这个
ubuntu16.04,文件夹右键共享,提示未安装samba,点确定自动安装samba,然后一路点鼠标,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人性化啊,我回头试试,现在都是把电脑放角落用SSH访问

我也是拿一台破笔记本装ubuntu,放角落用ssh,工作目录共享给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周开始学着搞openwrt,正好在搞这个
ubuntu16.04,文件夹右键共享,提示未安装samba,点确定自动安装sa ...

我自装完机就没开过桌面了,同是闲置笔记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周开始学着搞openwrt,正好在搞这个
ubuntu16.04,文件夹右键共享,提示未安装samba,点确定自动安装sa ...

你是搞7620A吗,代码哪里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搞7620A吗,代码哪里下的?

mt7688,淘宝买的板子,带的资料,前几天刚把环境搞通,编译通过

楼主:
好像就是你说的这款软件

网友:
没有人用 winsshfs 吗?

网友:
Vmware里面有个ToolBox工具,直接安装后,烤文件就跟WINDOWS里一样的

网友:
winsshfs 可以直接映射将 Linux 的目录映射到 Windows 下面,只要你的 Linux 支持 ssh 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