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二手笔记本工作站

楼主(2017-07-31):
我的笔记本主板坏了,但是内存、固态硬盘、机械硬盘什么都是好的。所以想买太好点的二手笔记本工作站,本人电脑小白,求大神们推荐一下

网友A:
我是阿莫电子邮购部买的W530

网友:
我的是AMOBBS买的T420.加了两个250G的SSD.两个8G内存,搞了个扩展坞.一个27的外接显示器.我觉得至少三年内没必要再换电脑了.

网友B:
楼主价格多少?我在用戴尔m4600,现在价格在2600左右,2- i7,显卡2g,内存8g,英特尔固态240,win10,跑photoshop做500 m图片稍微卡,预算多的话4800很不错。

网友:
如果只是做开发软件,不建议工作站,大,沉,电源原装是200w的。6芯电池就是保证断电电脑不关机的。如果只做研发,邮购部的电脑很合适,毕竟是经过网站老化过的,性能能得到保证。淘宝二手工作站基本都换过屏幕,内部是否维修不知道,有易碎贴,易碎贴破损就不能退换,很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价格多少?我在用戴尔m4600,现在价格在2600左右,2- i7,显卡2g,内存8g,英特尔固态240,win10,跑ph ...

三千左右吧,感觉6800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阿莫电子邮购部买的W530

你那W530什么配置,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不是追求极端的显卡性能,建议你邮购部的T430S.

专业工作站的几个弊端你必须知道:

网友D:
hp zbook15或者zbook17,性能强劲,就是沉了点,楼主可以搜索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p zbook15或者zbook17,性能强劲,就是沉了点,楼主可以搜索下!

沉了点不要紧,主要是贵了点 一万多的本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沉了点不要紧,主要是贵了点 一万多的本本

二手的五千应该够了

网友F:
如果是没有对图形处理要求高,也建议莫大推荐的本子。。

图形处理要求高才上工作站,Dell M6800如果有比较好的渠道拿到货是不错的,因为其可以更换最近上市的专业移动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没有对图形处理要求高,也建议莫大推荐的本子。。

图形处理要求高才上工作站,Dell M6800如果有比较 ...

会用到CATIA所以想找台好点的笔记本

网友G:
我有台戴尔的5510, I5 256GSSD  8G内存 M1000显卡,想出7K,国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会用到CATIA所以想找台好点的笔记本

你去找8570p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台戴尔的5510, I5 256GSSD  8G内存 M1000显卡,想出7K,国行

有点超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去找8570p

感觉不错

网友:
我有一台thinkpad w500放家里吃灰呢,当年也是一万多买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用到CATIA所以想找台好点的笔记本

那就m6800。。可以先入个显卡一般的,到时如果不够用了,再淘张新一代的卡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