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密码如何获取和破解?

楼主(2017-08-01):
请问一下,BIOS密码如何获取和破解?
有什么好的软件可以推荐一下吗,谢谢!

网友:
放电大法好

网友:
没法破解,老的台式机放电可能可以清除,笔记本基本都不行

网友A:
现在笔记本都是直接写入Flash了,放电大法不管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笔记本都是直接写入Flash了,放电大法不管用了

那就重刷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重刷BIOS芯片

重刷 也未必有用,   有些笔记本 密码是 放到另一个芯片的

网友:
以前在DOS下有一堆命令,不知现在还管不管用了。

网友:
当年 用  debug
      o 70 71
      o 71 70
然后就破了

网友:
最笨就是,在BISO建立密码,现在就头痛以及痛苦证出现。

网友C:
现在这个uefi时代,台式机还可以插跳线,笔记本基本就死定了

网友:
有个cmospwd.exe可以猜测bios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个uefi时代,台式机还可以插跳线,笔记本基本就死定了

调试机如何跳线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试机如何跳线实现?

这个参考你的主板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