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使用PCB生成的BOM没有Value属性,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7-08-01):
使用的是AD9.4.

JLC 的SMT要求板最小为2x2cm,画了一块板,尺寸比较小,只好拼板来SMT,

但生成Bom清单时,却不见有value属性,这个有办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
自己加一个就是。

网友:
对话框左下角勾选一下就行了。

楼主:
对话框中的左下角勾一下的方法,在原理图中可以,但在PCB的图中,根本就没有value选项

网友:
选上“从PCB包含参数”试试

网友:
原理图中导出BOM呢!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9695-1-1.html

看我写的教程. 想要什么格式的都可以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