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何控制stm32f7播放avi视频的速度快慢 ?

楼主(2017-08-01):
请教下,如何控制stm32f7播放avi视频的速度快慢 ?

目前测试如果播放 480*320、240*160的视频文件

播放 240*160的视频文件时,本来是需要 22s 播放完,但是我目前只需要 3s 左右就播放完啦,这个视频播放速度是如何控制的 ???

网友:
不懂,帮你顶顶。

网友A:
文件头应该有相关数据    就像播放音频或GIF图片那样

网友:
同步啊,播放快了就等,播放慢了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头应该有相关数据    就像播放音频或GIF图片那样

你好,

是不是如下面图片里面显示的 第 53 行是数据内容就是指的 播放速度 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是不是如下面图片里面显示的 第 53 行是数据内容就是指的 播放速度 啊 ??

注释都有说明了      每帧显示时间就可以换算成播放速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