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运放电路的输入输出关系

楼主(2017-08-01):
如题,麻烦各位大神解析一下此运放的输入输出关系,O(∩_∩)O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运放小白一个,最近一直在研究运放,但是电路太多种了,一直摸不着头脑,希望大家有什么资源推荐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3.3v-Vs1-Vs2

楼主:
能详细解释一下过程吗,感激不尽

网友:
1.65 - V1 - V2
对于同相端的输入信号,运放是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计算的有错误,请参考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计算的有错误,请参考下图

现在看懂了,太感谢了,顺便问一下大神你这资料哪里来的,方便分享一下吗

网友(2017-09-02):
记得有一大神写了一篇《运放的虚短虚断》,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看懂了,太感谢了,顺便问一下大神你这资料哪里来的,方便分享一下吗  ...

这个参考电路,其实并不适合拿来分析楼主给出的电路。
楼主给出的电路由于有输入串联电容,所以不仅仅有直流关系,还有与频率相关增益关系。